显示器看电视遇到问题

楼主(2018-01-12):
买个变换器一头接显示器,一头接机顶盒,显示图如下,是不是显示器像素有问题。还有办法吗。

显示器插口

显示器插口

网友:
什么问题?波纹干扰?

网友:
扫描频率不对,试设置下显示器看看

网友:
连接一台比较新的支持的(高分的)显示器,把盒子分辨率改成这台目标显示器的分辨率(比如可能是1024*768)

网友:
HDMI转VGA?你的显示器太老了不支持转换后的分辨率。我有一台04年装电脑时候配的显示器最大支持1024×768就是这个样子,先打算用来当树莓派的显示器发现不行就改用树莓派的视频输出转VGA用了

网友:
频率和分辨率的问题,不匹配,看一下显示器的菜单里有没有可以调整的菜单,或自动调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第一次发帖问怎样用显示器看电视,就判定你走入了魔道。

说的对,哈哈

网友:
估计是设置问题不,慢慢设置。

网友:
盒子输出分辨率高了

网友:
把盒子的分辨率设置低一点

网友:
盒子出个高清信号  显示器肯定吃不消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