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百花齐放的时代快结束了。

楼主(2018-01-13):
atmel, 飞思卡尔,NXP都已给收購合拼了。
以后应该是ARM独步天下的时代了。

网友:
也挺好,可以只学一种了。。。

网友:
ARM也被收购了,现在是日本的了。

网友A:
我似乎记得ARM的8位机的核心也是MCS51?其实现在51的应用极其广泛,能用8位机完成的事情,用32位就绝对是多余的,而现在及其可预料的很长一段时间的未来,8位机绝对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为市场服务,市场不会向技术低头。我以前自以为是的看不起STC单片机,但现在看到各个领域用的很广。在 ...

AVR的那个系列啊?
AVR断货的那个阶段,其实是决策层判断出现金融危机从而闭关修炼,投资增设产线,这符合淡季大建设的逻辑。
此后推出PICPOWER技术,芯片后缀带P字,说是节能,其实就是降本(制程精细化,减小硅片尺寸),EMC性能一塌糊涂。
ATMEL发出通知要求大家切换,他们想停掉旧线,并大幅降价让利,可惜我们换了带P的片子静电过不了,
我所在行业的两大客户AVR使用量都超过几个M,于是要求ATMEL必须持续生产不带P的片子,持续供应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为市场服务,市场不会向技术低头。我以前自以为是的看不起STC单片机,但现在看到各个领域用的很广。在 ...

曾经用过飞利浦的单片机做设备上的控制系统,电机频繁启动LED就乱码,后来换了STC就好了,再也没有出现干扰了。既然存在必有过人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为市场服务,市场不会向技术低头。我以前自以为是的看不起STC单片机,但现在看到各个领域用的很广。在 ...

是的, 以前一直当STC是山寨王, 现在的的STC 51核越来越牛B了, 最新的STC8F系列可以USB直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为市场服务,市场不会向技术低头。我以前自以为是的看不起STC单片机,但现在看到各个领域用的很广。在 ...

现在的AVR好像是有问题,几年前的项目当时运行的很好,最近要我小改了程序,换上一批新片子,老是莫名其妙的出问题,最后所有端口上电瞬间先全部拉高才解决问题,很少玩AVR了,也没用心去研究为什么

网友:
科技发展不断进步

网友:
会有新的核   等着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似乎记得ARM的8位机的核心也是MCS51?其实现在51的应用极其广泛,能用8位机完成的事情,用32位就绝对是多 ...

是的,目前国内一般家用电器和二类简单的医疗产品、玩具等用的都还是8位机,主要是功能单一,应用简单。现在8位机对于ARM之流,除开速度,容量等硬指标,唯一就是整机电磁兼容性能很差,在我遇到的这几类产品试验中,单片机的辐射干扰和电磁抗扰非常明显,我对比过,STC和其它的一些8位机相比更高位或ARM等系统的产品辐射干扰会大很多,抗扰度也一样,片子自身对于静电、EFT、耦合性浪涌的抗扰都比较差,主要是成本问题。批量一上去,两种单片机差5毛线,就不简单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目前国内一般家用电器和二类简单的医疗产品、玩具等用的都还是8位机,主要是功能单一,应用简单 ...

怎么我的测试和你正好相反?

网友:
arm只是体系架构,不是cpu厂家。
另外单片机市场几家独大这是肯定的,但这个市场很大,8位单片机很长时间也不会被取代,所以也不会一家独大。

网友D:
8位机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会存在。今天看到一个消息,俄罗斯的无人机用的竟然是STC的8位单片机,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是哪个公司要收购高通来着?

网友:
8位机应该长期存在的,很多简单控制场合很适应的
未来应该是arm天下了,不能否认的

网友(2018-08-14):
STC用得很广的. AVR的在那次断货后就用得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8位机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会存在。今天看到一个消息,俄罗斯的无人机用的竟然是STC的8位单片机,这就 ...

我个人觉得,俄国的电子工业有问题,他们纯进口的占比要高一点,因为生产力和技术相对低一些嘛,

网友:
51主要是有先入为主,占山为王的优势,再加上厂家型号多,也有群狼优势。
但ARM Cortex M系列单片机,势头非常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