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检测工具那个较好?

楼主(2018-01-13):
有一个500G的硬盘。说是内部有坏块。WIN10把它修好了。
但还不放心。想检测一下,不知那个软件较好?
基本要求:
1、是想知道硬盘是否能继续用?
2、坏块的位置?
最后问一个问题,有谁知道如何把检测工具给岀的位置转为MB或GB来表示位置?

网友A:
检测工具用mhdd,基本上系统盘U盘启动都会带,xp里面可以用Victoria4.46

扫描的单位是扇区,一个扇区512字节,2个扇区刚好是1KByte

网友B:
hdtune也行,简单看看没问题

楼主:
谢谢!我到网上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工具用mhdd,基本上系统盘U盘启动都会带,xp里面可以用Victoria4.46

扫描的单位是扇区,一个扇区512 ...

谢谢!是不是0扇区对应0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tune也行,简单看看没问题

谢谢!能符合我提出的要求就行。

网友C:
都太费时间了,谁知道哪个检测速度快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太费时间了,谁知道哪个检测速度快些。

速度越快的精度越低。越慢的检测结果越准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都太费时间了,谁知道哪个检测速度快些。

这个就没有快滴,500G最少也要扫一整晚。

网友F:
nhdd 貌似是比较专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太费时间了,谁知道哪个检测速度快些。

朋友也想找这种软件?我也希望有又准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越快的精度越低。越慢的检测结果越准确。

是啊!不可能两头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没有快滴,500G最少也要扫一整晚。

可以使用分区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nhdd 貌似是比较专业一点

谢谢!nhdd可以分区检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分区扫吗?

不可以吧。扫就要全盘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吧。扫就要全盘扫。

一般坏区都在经常用的地方。如能分区扫,减少很多时间。

网友:
补充下Victoria4.47有64位版本,win7以上的64位系统可用

网友G:
我还很少检测固态硬盘,不知坛友们检测固态硬盘用什么软件方便,最好能装进启动U盘的软件

网友H:
MHDD检测比较慢,hd比较快,你在HD里面看一下你硬盘的健康说明,如果没有颜色(红黄绿)全灰,硬盘基本没有问题,有色的话就要及时备份数据了,防止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很少检测固态硬盘,不知坛友们检测固态硬盘用什么软件方便,最好能装进启动U盘的软件

固态硬盘没有机械硬盘那么容易坏吧?我末用过,感觉如何?听说比机械硬盘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MHDD检测比较慢,hd比较快,你在HD里面看一下你硬盘的健康说明,如果没有颜色(红黄绿)全灰,硬盘基本没有 ...

谢谢!我的做法是:把硬盘分区,将坏区屏蔽。这样磁头就不会跑到坏区去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做法是:把硬盘分区,将坏区屏蔽。这样磁头就不会跑到坏区去了。

那这样的软件多了,百度搜一搜全是的,或者很多PE工具里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这样的软件多了,百度搜一搜全是的,或者很多PE工具里面都有。

是的!但分区时我必须知道坏区在那里。所以要找硬盘检测工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但分区时我必须知道坏区在那里。所以要找硬盘检测工具。

那你需要先测试一下硬盘了,不过我觉得不必要了,现在的机械硬盘已经很便宜了,1T的就250元左右,不必为了点钱把数据给丢了,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你需要先测试一下硬盘了,不过我觉得不必要了,现在的机械硬盘已经很便宜了,1T的就250元左右,不必为 ...

除非你把硬盘搞得不能起动了。一般数据是不会丢的。

网友I(2018-03-15):
hdtune好像是可以设定开始位置的。

网友J:
先看一下硬盘smart健康度,重映射扇区计数辣眼睛的就别扫描了,即使看着好了也不放心用的,用mhdd比较麻烦,要进纯dos,且要求ide模式,一般各大硬盘厂商有Windows下的工具,到厂家网站有的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I:
hdtune好像是可以设定开始位置的。

那我去找一个下载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看一下硬盘smart健康度,重映射扇区计数辣眼睛的就别扫描了,即使看着好了也不放心用的,用mhdd比较麻烦 ...

很多软件对硬盘检测都不错,就是检测时间太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软件对硬盘检测都不错,就是检测时间太长了!

625142448个LBA扇区,是选择一个一个瞧,还是1000个一瞧,这就是速度和精度的纠结了

网友:
我一直用nhdd的 慢扫

网友:
我只相信mhdd

网友:
不同的软件确实有差异,有的全绿,有的有部分良好。

网友:
MHDD   没你们说的那么慢吧,500G 硬盘一个多小时就扫描玩了    一直用的这个检测硬盘

网友:
MHDD是专业国外硬盘检测和维护软件,只是后来维修方面因厂家固件原因效果不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