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硅二极管

楼主(2018-01-13):
都是硅二极管,装单管机都可以响,但是当装矿石机时,正极带一个黑色的就不响,而那个全身红色的二极管就和2AP9一样能响

网友:
也看不太清楚,可能是二极管型号不对,不适用,你要测量一下,或查一下参数才行。

网友:
这种现象很正常,有很多二极管不能做矿机的检波,能用的是少数。

楼主:
关于硅管要0.7v导通(也有书写0.6v),锗管03v导通(也有书写02v),可是在晶体管收音机里越是锗管往往都是6v或者3v早期还有22v的。后来有了硅管大都在3v或1.5v不知道坛上为什么很多人品头论足什么锗管音质好,用的电压底,省电等等。我觉得吧,矿石机安装时确是锗二极管那怕折一条腿的低频管都能装响,甚至分不出声音的大小,一换上硅管马上就没声了,可是在供和电源的硅管起码以经让电池的电压打通了,用不着非得信号0.6v,再说了经过三极管放大后信号也以经变大了呀,所以我觉得如果装矿石机要用锗管,要玩1.5低压收音机应该是硅管。

楼主:
假如按照锗管,硅管导通电流的话,那么电子管在不接电源的情况下,是不是需要千伏的信号才能导通,看来电子管的灵敏度最低

网友:
是的,真的有点奇怪。有可能是刚好接收的信刚好把红色的二极管导通了。虽说都是0.6~0.7伏,但实际上还是有差异的。

楼主:
那个全是红色的我有好几个,有一个黑头的在全硅管收音机低放级就有一颗,这些我都试过多次了

网友:
二极管工艺分点接触和面接触,使用分捡波和整流,材料分硅和锗,这是二极管的基本理论,矿石收音机的要求是因为电场强度问题,捡波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要小,4148二极管不可以用。

楼主:
低频的锗管,3ax31和3a81都做过矿石机都能响,可是3dg6还有901系列的就不响,但是我记得矿石机书里写着方铅矿个锗矿石做的矿石机都不如硅矿石机响,现在没法实验,但书里列举的应该硅矿石还是可以做响矿石机的

网友:
矿石机是无源的,这一点搞清楚。

网友(2018-03-18):
锗0.2V 硅0.6V这是正常的,

但玩矿机和收音机的不会认为检波管也是这样吧?

网友A:
把硅管砸碎,用一个细铜丝做触针,就可以响了,其他的三级管,可控硅都可以砸碎做“矿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硅管砸碎,用一个细铜丝做触针,就可以响了,其他的三级管,可控硅都可以砸碎做“矿石””

似乎可以,但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