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视显示问题

楼主(2018-01-13):
还是那台116-2电视,显示屏上面不到3分之1感觉是正常的,下面就出现明显的横线,即使显示图像也会有横线,不知如何下手了,请无视右上角的黑影,拍照片不瞬间用手遮下会闪屏,怕影响各位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用的6P1,是6F3,因为没有图纸,顺着线找了好久

看明白了。你这个是110度偏转角的16寸黑白电视机。帧震荡与帧输出用的是6F3电子管。行输出是6P12P,阻尼是6Z18,高压整流一般用1Z1,你用的是罕见的1Z1A。同步管是6U1。

网友B:
明显的场线性不良,不知什么电视,无法为你详细分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的场线性不良,不知什么电视,无法为你详细分柝

上海116-2 电子管的

网友:
电孑管的不懂。,你只好请老前辈

网友:
同步电路不好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电子管的有点难了。

网友:
有个电容漏电也会这样子,分立件的机子就这情况

网友C:
其实楼主应该上几幅有图像的照片,这样更易于大家判断,照你说的情景来看,好像是图片卷折了(卷边了),主要是锯齿波形成电路形成的锯齿波产生畸变,或者放大电路对锯齿波放大过程中产生了失真引起。故障围绕场电路以及给场电路供电的电源电路展开,可调电阻器,电解电容器都是重点。先找到场电路的两个电子管,并围绕他展开。

网友:
要给一个整个的电视图样,这个看不清。

网友:
好像电源滤波也有问题。

网友:
场线性不好,调整场线性电位器,场电容有问题。

网友A:
属于场线性不良。重点检查场电路的线性校正网络。另外场输出管6P1衰老,输出变压器(可用收音机的6P1输出变压器暂时代用)有故障也会出现线性不良,锯齿波发生器也会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应该上几幅有图像的照片,这样更易于大家判断,照你说的情景来看,好像是图片卷折了(卷边了),主 ...

没卷边,显示图像不变形,3分之一往下全部是图像上带横线

楼主:
一会找张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于场线性不良。重点检查场电路的线性校正网络。另外场输出管6P1衰老,输出变压器(可用收音机的6P1输出变 ...

这个不是用的6P1,是6F3,因为没有图纸,顺着线找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了。你这个是110度偏转角的16寸黑白电视机。帧震荡与帧输出用的是6F3电子管。行输出是6P12P,阻尼 ...

对啊,线路跟825-2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应该上几幅有图像的照片,这样更易于大家判断,照你说的情景来看,好像是图片卷折了(卷边了),主 ...

这是静止画面,可看到有横线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了。你这个是110度偏转角的16寸黑白电视机。帧震荡与帧输出用的是6F3电子管。行输出是6P12P,阻尼 ...

楼主:
跟原图基本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原图基本差不多

不是基本差不多,应该就是这个电路。本来110度16;19国产显像管产量就非常少,初期用其制造电子管黑白电视机且产量极低。国产几家电路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用的都是通用电路。时间不长就被晶体管电路所取代,比如金星40mm的。

网友D:
图像不失真,有很多亮横线,是行消隐电路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像不失真,有很多亮横线,是行消隐电路的问题吧。

但是有一部分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基本差不多,应该就是这个电路。本来110度16;19国产显像管产量就非常少,初期用其制造电子管黑白电 ...

有这电路的文字解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像不失真,有很多亮横线,是行消隐电路的问题吧。

消隐不良,是屏幕最上方有10来条的倾斜亮线。

网友D:
换过6F3了?这种使用6F3的电视机,一个6F3用不了多久的,而且6F3只有上海产的。16吋的使用国产显像管,19吋的比较多使用进口管。而且很多是混合电路的,也就是高频头和中放电路使用晶体管,行场部分使用电子管,容易坏的是场输出管6F3和高压整流管1Z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静止画面,可看到有横线下面

这是典型帧线性的问题,检查帧的有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过6F3了?这种使用6F3的电视机,一个6F3用不了多久的,而且6F3只有上海产的。16吋的使用国产显像管,19吋 ...

这种电视机用的是国产粗径显像管。从来也没有进口16;19显像管。进口的黑白管只有细径14;17寸的。商品电视机基本没有电子管晶体管混合电路的,因为这种显像管是电子管向晶体管过度时期的产品高频头基本用的是上海或丹东生产的晶体管12频道晶体管高频头。至于这种电视机高压整流用的是1Z1。没有1Z2型号的电子管。
这种电视机易坏的电子管是6P12P以及行输出电路。因为高电压与较大功率的偏转电流。1Z1易老化,亮度降低,幅度变大。

网友C:
从图像上看屏幕三分之二往下变得稀疏了,线与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也许通过动态的画面能感觉到卷边,不过由于线与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这种卷边不易察觉。总归是输出的锯齿波变形了。是不是该围绕F3周围展开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像上看屏幕三分之二往下变得稀疏了,线与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也许通过动态的画面能感觉到卷边,不 ...

图像下部拉伸,只能围绕电容检查

楼主:
哪里也没动,竟然自己好了

楼主:
正打算测量各点电压,开机一看好了,没有信号发生器,拍了一卷胶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里也没动,竟然自己好了

我觉得是不是接插件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接插件接触不良了!

我怀疑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