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今日正好碰到一台CD机故障,显示EEE。

楼主(2018-01-13):
很好,今日正好碰到一台CD机故障,显示EEE。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帮你顶上去问问人。

网友:
光头的问题吧? 要不是光头老化或者排线阻值变大

网友:
EEEE ,ERRR.错误代码 如果之前一直正常,突然出现这种现象,检查一下光头供电电压部分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