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智能手机做音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8-01-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具体的做法呢?用什么音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做法呢?用什么音源?

应用市场搜索:音频信号发生器,很多的,有白噪声,粉红噪声,单音信号!

网友:
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我一直都是用手机做输入

网友:
最好用淘汰的旧手机,音频线引入功放,不注意短路或碰到机内电源线上容易烧坏手机音频功放,

网友B:
是不是要加个什么东西隔离一下呢?以前有用PC模拟示波器音频信号源烧声卡芯片的!

网友:
有手机的信号产生软件的,我用过来测试蓝牙接收模块,可设定频率,左右声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加个什么东西隔离一下呢?以前有用PC模拟示波器音频信号源烧声卡芯片的!

因当在输出并接32欧电阻,然后串接数百至1K电阻,再串一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当在输出并接32欧电阻,然后串接数百至1K电阻,再串一个电容。

没想过用光耦隔离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想过用光耦隔离呢?

简单能办的事,何必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简单能办的事,何必复杂?

效果不同!手机里面有大量的MOS原件,如果用胆机您的隔离方式很危险!用光耦会安全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果不同!手机里面有大量的MOS原件,如果用胆机您的隔离方式很危险!用光耦会安全很多!

胆机都是用光耦?
前级连胆机都是用光耦?
电容隔离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