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外差收音机的统调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前辈和坛友

楼主(2018-01-14):
本人今年刚学习自制超外差收音机,基本上只会两点统调,知道低端调线圏位置,高端调天线连电容来调跟踪。中间就只会用以上两个方法兼顾一下了。调的时候因为639是个超强台,没法调。一直是低端在567,高端在1566这两个电台上调。自制的2中放硅管机按此调好后,总感觉747这个台听起来粗糙(可能因为外地也有个747台,这个点有点自激,已减小各级电流,减小中周耦合锐度处理过)。昨天低端在747调了下跟踪,感觉声音很不错了。此时线圈位置要往外1.5毫米左右,也就是天线电感要减小些,再听567声音变小不少。抛开此机跟踪不好会自激不说,想偷个懒问下各位坛友,在这种情况下有没的什么办法让线圈在同一位置,而567和747这两个台跟踪都好?只要有个方向就好,参数什么的我可以自已去试验。
(中频用德生880按465校过,之后根据声音微调过。223双连,中周都是SS6套件来的,普通2中放电路,功放部分用的2822,本人只有万用表和电感表

楼主:
又学习了下坛里的统调的贴子,特别是冰岛老师的六步调法,看来低端和高端最多各只能有一个点准确跟踪。中端可以稍调点中频跟踪,这台收音机只能牺牲点最低端的灵敏度了。

网友A:
有仪器,啥都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仪器,啥都好使

是啊,可铺排不开啊,只有在阳台上有个小写字台上玩玩。等小闺女嫁出去了能给我腾个房间出来吧。不过目前才四岁多,我负责做收音机,她负责往上面贴贴纸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收音机的三点统调法,只调600、1000、1500三点,因为只有选这三点才可以把整个波段的跟踪偏差都控制在 ...

谢谢冰岛老师再次专门说明,我是个业余菜鸟,目前就是玩玩。不会计算,但也非常认同冰岛坛友的关于中端1000跟踪的说法。因为从感觉上觉得就算465中频配合223差容电容最好,但每台机器223的参数,各机分布电容不同,所以准确的465中频不是适合每台收音机,需要稍微变一些,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低、高两端用600和1500调,肯定整体误差最小。因为没有信号发生器,639又太强,在频段上占一大片。就找了自已喜欢听的电台567和1566了。其它台的误差可能大些,不过好多也是卖药的或者好几个中国之声。照顾好爱听的几个台就行了。
我这台收音机最大问题是700到760之间,跟踪不好的话会有自激,747处没有尖叫声,低频时(如音乐)声音不好,开始不觉得是自激,走了不少弯路换电容、换喇叭,换振荡的三级管都不满意,最后应该还是自激造成的,可能有听不到的高频声吧。567附近和高端跟踪不好,除了声音单薄些也没什么自激现象。估计跟本机低放板跟收音板分离的,线太乱、又是两级中放有关。待以后不用洞洞板,升级到覆铜板,合并到一块上应该好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波收音机的三点统调法,只调600、1000、1500三点,因为只有选这三点才可以把整个波段的跟踪偏差都控制在 ...

只知道调高低端跟踪,没听说中频调1000千赫跟踪,我用的是455中频,数字频率显示固定455中频补偿,如果中频调跑了,那电台显示的频率也不准了。

网友:
只能做到高低端两点统调,至于1000千赫左右是靠电路参数设计和元器件误差来保证,非人力可及。
改进的统调方法是低端取700,高端取1400,这样调统跟踪差较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学习了下坛里的统调的贴子,特别是冰岛老师的六步调法,看来低端和高端最多各只能有一个点准确跟踪。中端 ...

跟踪的曲线是S形的,两 点跟踪了,一般在中点基本跟踪,。第一先调中频,要调成465千周。第二步调覆盖,高端调本振微调,低端调磁芯。第三步调跟踪,高端调输入回路微调,低端调磁棒线圈。要反复的调几次。

网友:
按照低端700,高端1300调试一试,我觉得这两个统调点很好,论坛里有介绍。再者,花一点时间装一个信号发生器,统调就不会盲人摸象了,两三分钟就能解决战斗。

网友:
223差容双连只能调两点跟踪。202双连可以调三点跟踪。其实调跟踪要根据当地收台情况而定,哪个频率范围电台密集,要做为重点,我这里700~800,900~1100的台密疲较高,跟踪频点就以700和1000为好,中央台和辽宁台不在这个范围内,但它们是强台不用考虑跟踪,反倒更加均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可铺排不开啊,只有在阳台上有个小写字台上玩玩。等小闺女嫁出去了能给我腾个房间出来吧。不过目前 ...

看来后继有人啊,小姑娘手巧装饰一定很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踪的曲线是S形的,两 点跟踪了,一般在中点基本跟踪,。第一先调中频,国外有的中频是455千周,要调成4 ...

国外的455kHz要调成465kHz???????
你这误导太大了吧?中频频率设计是多少就是多少,岂是随便改的?要改的话,得动本振,还得动中放,如果是用陶瓷滤波器,你怎么改?而且最关键是业余人士做如此大范围改动之后,性能必然受到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国外的455kHz要调成465kHz???????
你这误导太大了吧?中频频率设计是多少就是多少,岂是随便改的 ...

例如近处的香港和深圳和有些合资汽车音响的中周都是455KC,一样的统调,性能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例如近处的香港和深圳和有些合资汽车音响的中周都是455KC,一样的统调,性能基本不受影响。

你前面说的国外的中频是455千周,要调整成465千周,这是误导。
统调跟中频是多少基本无关,但是从工序上讲,是先要把中频调好,再统调。而且设计中频是455千周就调到455千周,设计中频是465千周就调整到465千周;不存在把国外的455千周改成465千周这种搞法。

网友:
中频频率是本振与接收频率之差,其值的大小会影响到本振的覆盖,并继而影响到统调。中频频率越低,说明本振与接收频率的差值越小,则本振的变化曲线就越与接收频率的变化曲线靠近,统调的结果就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踪的曲线是S形的,两 点跟踪了,一般在中点基本跟踪,。第一先调中频,要调成465千周。第二步调覆盖 ...

       所言极是。当高低端各有一点跟踪后,它们中间必然有一点会跟踪。所以业余爱好者一般调好高低端两点就可以了,事实上已经有三点精确跟踪了。要求再多的点跟踪,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网友:
调的时候兼顾一下567和747就行了。
中周455适于数字显示

网友:
可以参考这本书

网友(2018-03-01):
现在废旧仪器超低价,玩收音机三五百即可搞定。弄台SS-7804,主要是带频率只读,接在中放末级输出,再弄个DDS信号发生器,一定要看有AM调制,一般DDS这些功能也有,接个示波器探头放在收音机磁棒30公分处,啥都好调,信号发生器直接输出535-1605的正弦,调节使示波器显示幅度最大。现在的中周频带内不对称严重,有机双联粗制滥造,差容率制造误差太大,难以调整,只能拨动花片了。

网友(2024-09-04):
引用 楼主:
谢谢冰岛老师再次专门说明,我是个业余菜鸟,目前就是玩玩。不会计算,但也非常认同冰岛坛友的关于中端 ...

您说的冰岛老师的贴子好像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