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呀,台式电脑不启动了,cpu风扇和电源风扇都是不断反复转一下停一下,做了清尘...

楼主(2018-01-14):
求救呀,台式电脑不启动了,cpu风扇和电源风扇都是不断反复转一下停一下,做了清尘,换过电源,擦过内存也换过内存,清过coms-bios,还是不行

主板是华擎的B85

还有救吗?!

网友:
电源和内存都看过了,就剩cpu和主板了,哪就把cpu拿下了,看看主板cpu座子里针脚有没有弯的,cpu触点有没有氧化,把上面灰尘清干净,再不行就刷主板bios.

网友:
很多情况都是灰尘引起的

网友:
主板芯片虚焊的可能性最大,你这情况我也遇到过。后来送到修电脑那,上BGA拆焊台补焊了一下就好了,花了100元。自己不太好搞,小热风枪吹不动这么大的BGA。

网友:
楼上的坛友说的没错,也有可能是pch高温虚焊了,手压住芯片开机试一下。

网友:
该做的应该都已经做了,主板挂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
3楼说的对,cpu看一下,如果还不行,把电源断了,bios电池拿掉,过三天再试,其实靠谱点还是几十块买个debug卡

网友:
你先看看电源线插正确了吗,一定要按照主板说明上来,不要看着针脚能插进去就行

网友:
cpu供电查一下。

网友:
主板问题啊!

网友:
先检查一下Bios电池有没有电。先要保证该电池有电。再把所有的东西拔去,只剩一根内存。看看是否可进入Bios。如果能进入,主板就应该无问题。

网友:
主板坏的几率比较大, 估计是哪块虚焊

网友:
楼主是否回应一下呢?你的电脑现在怎样了?

楼主:
汗,贴子一直没提示有回复,板子还是不行,cpu风扇和电源风扇一直是转一两秒停一两秒,反复不停,cpu座看过没事,cpu也换过还不行,电池试过取下,试过短接clean com!都不行,不能启动,显示器无显示无反应!眼看无烧痕迹,无电容起包(不是铝壳电容无起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贴子一直没提示有回复,板子还是不行,cpu风扇和电源风扇一直是转一两秒停一两秒,反复不停,cpu座看过 ...

换Bois的电池试试吧!我之前一台AMD的手提也是不能开机。换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
这样故障最好有几台同型号配件,互换就知道故障了,和网吧电脑查故障一个道理。

网友:
查内存,查电源,一般都是这两个问题

网友:
换主板吧,我的也是这样换主板就好了。

网友:
换电源试试,遇到过类似故障,好像电源的OK信号没有,导致主板无法正常启动,后来又买了个电源就正常了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以前碰到过,换了电源好了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再转,多数是内存,显卡引起的,但也可能主板上的内存电路损坏照成这样的。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修过几台这个故障的,联想的多数是主板,兼容机有一部分是内存,有时候你擦下内存的金手指就好了。

网友:
估计有别的问题

网友(2018-02-28):
CPU供电这块看一下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换一下试试,可能是电源滤波电容失容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前几天闲着没事折腾单位拆下来的2个坏主板,都是H61的,刷BIOS后都神奇的好了

网友:
前向天淘的一块主板也差不多,风扇转的时间更长点。通电短接cmos clear一会后重起好了。或者把电池翻一面装上,通电约5秒,把电池取下正常安装试试。实在不行,水洗大法,因为你是清理灰尘这样,估计本来没漏电的,被你刷刷成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