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充电电路问题

楼主(2018-01-14):
我用4056做个充电电路,电池没有充到4.2v,充电完成指示灯就会亮怎么回

网友:
Tp4056国产芯片离散性很差,片片截止电压不同,一般4.15V左右转灯,降到3.95V以下又启充,要求不高将就用吧

网友:
我用过很多4056了,最低转灯是4.16,最高是4.21,多是4.18,正好4.2的没见过。也许万用表有误差

网友A:
想精准的话,建议1879芯片,充电还快速,截止电压还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精准的话,建议1879芯片,充电还快速,截止电压还准

请问磷酸铁锂电池用什么芯片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磷酸铁锂电池用什么芯片好

单节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CN3058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节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CN3058 。

CN3058 买不到

网友:
某宝上大把,你去搜搜看。这个与4056几乎可以共用同一个PCB,只是在PCB上的8脚要刻断后飞一根线,或者把IC的8脚掰起来直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磷酸铁锂电池用什么芯片好

3.6V芯片就可以了。根据电池容量配置适配器,省去恒流电路

网友:
能知道大概到多少v就亮灯了?

网友(2025-03-15):
引用 网友B:
请问磷酸铁锂电池用什么芯片好

tp5000铁锂和三元开关切换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