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放芯片能当运放用吗

楼主(2018-01-14):
如题,如果不能请帮推荐一款适合音频应用的运放,单节锂电池供电。

网友A:
LM358数字 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数字 数字

358用于音频效果太差了吧

网友B:
AD8656,这款做麦克风前置放大很合适,淘宝上可能买不到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8656,这款做麦克风前置放大很合适,淘宝上可能买不到真货

假货一般都是用什么型号remark的?

网友:
不知道,找个可信赖的供应商靠谱些

网友:
适合音频放大的运放很多,一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好:http://www.ti.com.cn/product/cn/OPA1622/description

貌似最低电压是5v,一节锂电池驱动不了

网友D:
tda1308,便宜,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D:
tda1308,便宜,经典

1308是耳放,不是运放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8是耳放,不是运放好不好?

运放的话ad823咯

网友E:
单节锂电可通过电路转换变成双电源,可供大部分运放正常工作。喜欢上什么芯片就上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节锂电可通过电路转换变成双电源,可供大部分运放正常工作。喜欢上什么芯片就上什么芯片。

这样做静态功耗比较大,待机时间会大大缩短吧。

网友F:
低电压用TDA2822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电压用TDA2822 可以

2822是功放不是运放,再说音质也不算好。

网友G:
低压想要效果好点的用原四大名品CA3140/3240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压想要效果好点的用原四大名品CA3140/3240

看了一下,最低电压4伏,单节锂电池供电有点勉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做静态功耗比较大,待机时间会大大缩短吧。

是的,我做过用两节锂电供电的,挺耐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最低电压4伏,单节锂电池供电有点勉强

再低只能用tda7050了,名义上是功放,实际就是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做过用两节锂电供电的,挺耐用的。

以前想过用两节锂电池供电,但没找到合适的充电方案,最终放弃了。

网友H:
用三极管自己搭呗。

或者选 CMOS 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三极管自己搭呗。

或者选 CMOS 运放。

我是想做一个图示均衡器加在话放和耳放之间,根据听力曲线调整各频段的增益。查了一下资料:模拟均衡器大概是10~20年前流行的东西,典型的芯片最低电压也要4V,不适合单节锂电池供电,所以需要自己搭一个均衡器(不想用数字均衡器,有延迟)。根据这几天查资料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在不用专用芯片的情况下要搭建均衡器可能要用到运放或三极管+运放。如果纯用三级管一是元件个数比较多二是性能也不一定好,纯用运放的话用的运放也比较多(双声道5频段至少要用10个运放),所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三级管+运放。所以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运放可以减少一部分工作量。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做一个图示均衡器加在话放和耳放之间,根据听力曲线调整各频段的增益。查了一下资料:模拟均衡器大 ...

现在流行的助听器是 DSP 的了, 不是打击您的热情。

传统的滤波用 RC 网络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流行的助听器是 DSP 的了, 不是打击您的热情。

传统的滤波用 RC 网络就差不多了。

一是dsp有延迟; 二是dsp可能需要编程,而我本来就是编程出身的,用硬件搭更能弥补我知识的缺陷。
开始我也以为rc网络就可以,查了下资料,均衡器都不用rc网络,据说是选频特性差。均衡器都是用回转器来模拟的电感和阻容器件组成lc谐振回路选频。

网友(2018-02-26):
前段时间交易区有位坛友做公益帮大家做升压模块,貌似效率高达90%,这样可以考虑使用,搭配使用的运放可能TL071 72那种就差不多了,需要大电流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