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个问题

楼主(2018-01-14):
买配件顺便买2只带通滤波器,如图红框部分可以拿87-108的带通滤波器直接代换吗?

网友A:
要看看插入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看插入损耗。

谢谢回复,看了一些收录机的图纸,有直接用的,理论性的东西,也搞不太懂,直接用上,搞只机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看了一些收录机的图纸,有直接用的,理论性的东西,也搞不太懂,直接用上,搞只机试下

要看在那些收录机的应用上它的位置和具体型号。主要要看的是的 ‘通’ 的阻抗。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
雷蛇的鼠标垫...其他的问题不是太懂沾楼主的光,顺道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