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超外差收音机改成直放式收音机

楼主(2018-01-14):
冒出个想法,把超外差手音机变频级拆了,磁棒和可变电容回路联在第一中放,把中周变压器焊下来把里面的电容拆了,再焊回去。能不能变成一部直放收音机。我花两元在跳蚤市场上买了部集成电路的收音机,是好的,想改成直放机

网友:
中周到电感量较小,做高放效果很差。
外差机制所以能把增益做的很高,主要是放大频率与接收频率不同的原因,散射的中频频率不会被磁棒接收,增益高一点也不会自激。直放机放大后的信号极易通过杂散耦合回授给磁棒形成自激,故直放机极少用多级高放的

网友:
见过CD2003改的,滤波器改电容。

网友:
有这功夫,还不如直接做一个四管再生式收音机了。

网友:
这么个改进法,不如直接安装一只了,伤神费事。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啊

网友:
用1019做过,不用滤波器,改用电容耦合,效果和7642差不多,

网友:
直接装一个比改好。

网友:
长衫改马褂。

没见过这么玩的。

楼主(2020-12-03):
用一部kx168的收音机套件,装好后能收几个台,随后拆了变频中放,把最后一个中周拆了内部电容拆掉,可变电容和磁棒线圈不动,L2联到到中放管9018上,想让9018做高放,第二中周做高频变压器,利用9018三极管检波,结果没成功,随后换下9018改成1n4148二极管检波,结果也没成功。索性拆掉电位器前面所有的元件,变频管的位器上装9014和两个1n4148做636电路,3mh色环电感和101.102两只瓷片电容,然后逐级调了偏流电阻,仍然用1.5v一号电池一节,结果收强台两个,弱台两个,声音一大就失真,用超外差收音机改直放机失败,不如做成两管直放机,采用3v电池的收音机套件的输入输出变压器,估计效果也比我这个好。

网友:
4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