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继电器的喇叭保护电路

楼主(2018-01-14):
求用三极管制作的双继电器的喇叭保护电路图和PCB,要求是单面覆铜板的,谢谢。

网友A:
双继电器是怎么回事

楼主:
就是一个喇叭保护板上有2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继电器是怎么回事

就是一个喇叭保护板上有2个继电器

网友:
左右声道吗

网友:
继电器线圈可以串联用吗?

网友:
继电器 部分加 2个3极管 再加个继电器就可以  了

网友:
两个继电器并联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继电器带2个继电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上个简洁的分立喇保电路......,只要任何一个通道有直流都是同时切断喇叭通道的,BTL就是多两个取样电阻就是了。双继电器和单继电器(双联)一样的效果,不知楼主用双继电器何用意?

网友:
楼上的图与7楼的图与网上大多数图(商品机也很多是一样)是同一个祖宗,可用,但仔细试验会发现同一个缺陷——负方向的保护灵敏度与正方向的相差明显!所以对于有点强迫症的人来说这类电路还不够理想,需要改进之!

网友:
用1237做不是很简单吗?

楼主:
谢谢,利用手里的旧原件,没有1237.

楼主:
在网上找到个图纸,还有PCB

网友(2018-02-14):
楼主这是想增加传送电流和减少触点电阻吧

网友:
a,b端子吧,索尼555里就是双继电器的

网友:
这个电路好做的很。继电器两路接触点并接就行了。拿两个12V的继电器串也行。

这个电路我做过十来个。12V-24V都用过的。

网友(2019-01-05):
万能的淘宝

网友:
用51C编个简单的程序,可以实现 继电器驱动,延时开机,直流电压检测等功能.非常简单

网友:
不用做了,淘宝上有的是,除非你要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