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用微波炉变压器做了个点焊机,焊薄金属片啥的,还行

楼主(2018-01-14):
早就想做个点焊机,焊个薄金属机壳啥的,方便。网上看到很多微波炉变压器改制成功的案例,终于忍不住下手了。机器已经做好一些日子,发些制作过程图片。

1、淘来的微波炉变压器,测了测空载电流4.6A,空载损耗90瓦。

2、手锯、电钻、锤子全上阵,大力出奇迹,很快把变压器次级扒干净。
    拆除次级线圈时,初级线圈被锯条刮了一道沟槽,后来用焊锡填缺口补救,涂指甲油做绝缘层。
    缺口处可观察线材内部为铜质,焊锡也比较容易。初级为铜漆包线,还不错。

捣鼓过以后,感觉电钻钻孔这步没必要。高压线圈两端锯开,垫个大螺栓使劲往下砸,很快就能把剩余的线团冲出来。

3、准备绕次级的线,大概40平方以上的铜编织带、热缩管。算上引出线长度,次级线长1.2米左右。

编织线按铜丝数量和直径算了算,截面积大概45-47平方。热缩管比较难穿,编织带对折后头部绑钢丝牵引辅助穿线,编织带上最好涂点食用油、洗洁精啥的润滑一下,否则很难穿。

4、费了很大力气,次级绕了4圈。开路电压4.3V

套上热缩管以后稍微整整型,截面大致弄成矩形,现在变压器窗口里内外、上下分布,正好能容下四圈。

5、配电柜里用的铜排,加工加工当焊钳臂。

铜排表面镀铬,截面积大概80平方。

6、8mm铜螺丝,“车”成两段当焊嘴用。

可能是螺栓材质问题,焊接时焊嘴损耗较大,有机会换成红铜的再试试。

7、找点费木料做了个架子,焊臂、焊嘴装上,焊钳基本成型。

8、次级引出线留合适长度,压铜鼻子。

没有专用工具,台钳也能压的很紧。

9、铜螺栓“车”下来的另一段套上铜管、编织带,压紧,热缩管绝缘,一对焊笔成型。
     不玩电池,主要用来在机壳薄铁板上焊接个支撑架、结构件什么的,焊笔要做的粗大些。

10、开发控制板太麻烦,用了成品。接上控制板试焊,还行。

11、零七八碎全部装入机壳,就是这个样子:

12、找了点废铁片、废锯条试焊,效果还行吧,焊好后很难扯开。

网友:
做得很好。焊接电池组方便啦。

网友A:
锯片都这样了,电池会不会直接穿窟窿了,

网友:
做得很不错噢,业余用用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片都这样了,电池会不会直接穿窟窿了,

焊锯片的“力度”焊电池,估计电池受不了。
控制板可以调节焊接时间和电流,材料薄要把参数调小。

网友:
学习了,有空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B:
我也做了一个,用的是500w的ups变压器缠的,焊镍片还勉强可以,焊锯条焊不上,次级电压是3.7v感觉电流也挺大的,焊镍片时焊笔电极使劲压紧了反倒焊不上,电极只有压松点反倒能焊牢。一开始也是用的黄铜电极,的确损耗大,点几下头就变粗了,后改紫铜的电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一个,用的是500w的ups变压器缠的,焊镍片还勉强可以,焊锯条焊不上,次级电压是3.7v感觉电流也挺 ...

多谢,有机会找几个紫铜螺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4.6A,功率90W,你确认你没算错?

电压、电流简单相乘得到的是视在功率,与实际损耗是两码事。

网友:
做的很好,网上还有一个很简单的视频:
这个估计更容易做,大家可以随意发挥。

网友:
我也有个坏微波炉变压器,向您学习,有机会也做个点焊18650电池

网友:
90V电压,摸了是不是有点触电麻麻的可能?

网友:
很好的作品了,DIY能力强……

网友:
做的点焊机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做过高频点焊机

网友:
楼主做得很好,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4A多的电流去哪里了?还是这个功率计测量到的不是真有效值?

论坛里高手很多,大家都不说话,罗嗦几句吧。

交流电路里,容性负载、感性负载上的功率有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之分。
视在功率:电压电流有效值的乘积即为视在功率。您的质疑,是因为把视在功率当成仪表测得的有功功率了。
有功功率:在负载上实际做功的功率。仪表测得的90W是电网在变压器上实际消耗的功率,这部分功率做功产生的能量以热能方式表现出来。
无功功率:电网与负载间来回往返的电能与时间的比值。可以理解为一段时间内负载从电网汲取能量,另一段时间内负载又向电网释放能量。您问这4A多电流去哪了,它大部分是在电网和负载之间“空转”,并不在负载上实际做功。

图片上的表、每家都有的电度表,计量的都是有功功率。
视在功率是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的矢量和,而有功功率/视在功率是功率因数。功率因数越低,供电电流中实际做功的越少,电网容量浪费的越严重。所以电网希望负载的功率因数越高越好,最理想的是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即负载是纯阻性。

纯阻性负载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的电压、电流值相乘来计算功率,但像变压器这类感性负载,电压电流乘积是不能反映其实际损耗的。

网友:
做的可以,我自己也做了一个

网友:
做的挺像样啊。支持!!!

网友:
焊笔得用洛高铜的,我去年做的,去刚才市场买一段吧,也就10块钱足够了

网友:
有机会自己动手做个、

网友D:
不错  学习了 ,   初级也是铝  的吗

网友:
不错,过两天有空做一下玩玩。

网友:
做得很不错,专意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E:
热缩管没有黄腊管好 不耐高温。其实3圈就可以了。
还有变压器中间那两组条形硅钢片最好是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学习了 ,   初级也是铝  的吗

初级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缩管没有黄腊管好 不耐高温。其实3圈就可以了。
还有变压器中间那两组条形硅钢片最好是装上去。

多谢建议

网友:
点焊机做的不错,有机会我也做个。

网友:
好,收藏了,我也有一台微波炉变压器,也想做一台点焊机,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做的比我强

网友:
要是能收到个坏的电焊机外壳装上就更完美了

网友F(2018-08-14):
引用 楼主:
焊锯片的“力度”焊电池,估计电池受不了。
控制板可以调节焊接时间和电流,材料薄要把参数调小。

调节时间可以理解,焊接电流怎么调节?次级不是直接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节时间可以理解,焊接电流怎么调节?次级不是直接输出吗?

变压器初级串可控硅,可控硅的导通角越小,等效电流越小,反之越大。

网友:
厉害,现在变压器贵

网友:
有实用性!好

网友G(2018-09-22):
难道现在的变压器都是铜包铝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现在的变压器都是铜包铝的吗?

铜包铝并不是变压器品质差的标志,铝线也能绕出合格的变压器。只不过很多差变压器为了降成本普遍使用铝线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包铝并不是变压器品质差的标志,铝线也能绕出合格的变压器。只不过很多差变压器为了降成本普遍使用铝线 ...

我还是觉得纯铜变压器比较靠谱,可能是心理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