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重装问题

楼主(2018-01-14):
一台电脑原来用WIN7(正版)。后升级为WIN10(正版升级)。
现在想系统重装。但电脑内的重装系统是WIN7。我想继续用WIN10。不知应如何去做?
望有经验的大师指数。谢谢!

网友A:
准备一个U盘8G就行,下载老毛桃或者大白菜等等,度娘搜索一下就有,教程也有,做成一个系统安装U盘,再在系统之家下载一个win10系统,拷入U盘指定文件夹,看教程,你没问题一定能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一个U盘8G就行,下载老毛桃或者大白菜等等,度娘搜索一下就有,教程也有,做成一个系统安装U盘,再在系 ...

我想要的是原机正版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微软官方网站,下载Windows 10,然后安装。很简单。

怎样解决注册问题?

网友:
咨询一下电脑品牌官方或者微软,也许有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样解决注册问题?

win10 的注册机制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原来win10注册过的,那么同一台电脑,重装win10即可激活
也就是你要的原版系统了
我原来的机器win7靠bios激活的,升级win10后激活了,重装win10自动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10 的注册机制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原来win10注册过的,那么同一台电脑,重装win10即可激活
也就是你要 ...

也就是说,我到微软网站下载一个WIN10就可以了。要不要先装WIN7,然后再升级到WIN10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到微软网站下载一个WIN10就可以了。要不要先装WIN7,然后再升级到WIN10呢?

不需要,直接装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直接装Win10。

谢谢!我去下载一个WIN10试试。

网友E:
重装win10自动激活这个不一定能实现,还是直接kms激活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装win10自动激活这个不一定能实现,还是直接kms激活比较靠谱

谢谢!我已成功激活WIN10。
过程是:先装原版WIN7(如直接装WIN10,就没有原版上的所有东西。)再下载升级版的WIN10升级。自动激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成功激活WIN10。
过程是:先装原版WIN7(如直接装WIN10,就没有原版上的所有东西。)再下载升级 ...

直接装WIN10,就没有原版上的所有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装的HOME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装WIN10,就没有原版上的所有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装的HOME版本?

这台电脑原厂安装系统是WIN7。硬盘里面有一个区是放着原厂未安装的WIN7。因为原系统与原电脑配合是最好的,所以就先安装原厂的WIN7。

网友B:
去微软官方网站,下载Windows 10,然后安装。很简单。然后再去找个正版的号注册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微软官方网站,下载Windows 10,然后安装。很简单。然后再去找个正版的号注册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做原厂的东西都没有了。不是说原配是最好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做原厂的东西都没有了。不是说原配是最好的吗?

没有这个说法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要的是原机正版的。谢谢!

我装的10不用别的操作自动激活,不知是不是正版,以前也很在意原装正版,现在10驱动很全面,装好就能用,实在不行上驱动精灵补一下。只要有U盘PE,装机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说法的,

谁说没有这个说法?“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开个玩笑!
原厂的系统是厂家根据自己厂机器的特点配备软件。如驱动等。公板的软件不可能面面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装的10不用别的操作自动激活,不知是不是正版,以前也很在意原装正版,现在10驱动很全面,装好就能用 ...

不好意思,我指的是原厂!

网友G:
你的硬盘上有个隐藏的区是专门装原装win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硬盘上有个隐藏的区是专门装原装win7的。

我电脑上这个分区是明区。叫重装分区。我已重装原厂WIN7,然后升级到WIN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