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面包机 110V错插了220V 冒烟故障

楼主(2018-01-14):
首先恭贺此版块成立 预祝越办越好

我的问题是 机器冒烟 一般都是什么元件损坏?

现在测量变压器正常没有损坏 电容坏了一个 更换后 故障依旧

致使百思不得其解 想的头疼

万般无奈 想起矿坛诸位老师

肯请大家帮小弟解决难题

先谢谢了

网友A:
上传原理图或图片,才好帮助你呀。否则说了也不见得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原理图或图片,才好帮助你呀。否则说了也不见得能帮到你。

首先感谢回复 稍后上传 谢谢

网友B:
冒烟了你可以看下那个元件已经变色了

网友C:
首先全面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
我也顺便偷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冒烟了你可以看下那个元件已经变色了

关键是 没看见哪个变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全面检查电源部分!

谢谢 感谢关注

网友:
一般这时候功放块可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部分可能烧了什么原件吧

感谢您的回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v的机器不改成220v的迟早会出问题,使用也不方便不安全(多了转换器),先量三端稳压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再 ...

十分感谢  谢谢

网友:
电源部分进线如果有压敏电阻烧断,也会造成断路。我怀疑你烧毁的不是电容,应该是压敏电阻。

网友F:
电源部分仔细查看。其他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部分仔细查看。其他应该没问题

感谢回复 谢谢 !

网友:
电子类东西插电的。有时候真需要看电压。以前记得收了一个闪光灯。结果插220V。烧了。仔细一看110V的

网友:
就没个保险啊!

网友:
朋友我也一台100伏的古懂级的松下铝合金外壳5寸小监示器我也插上220电 电视也出一下画面就马上冒一下烟我立刻关闭电源  我仔细检看一下电视后面发现是100伏的  我打开电视壳发现只有两只大点的电解电容发热也没坏那   我马上插上110电源结果电视亮了  没坏  真是万幸啊

网友G:
三洋4500的电源电压选择开关设计太弱了,100、200、240V 选择开关太容易误操作。所以修理时最好把100v这根线脱焊,这样就是开关误操到100V也不会烧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洋4500的电源电压选择开关设计太弱了,100、200、240V 选择开关太容易误操作。所以修理时最好把100v这根 ...

网友:
跟你走的是一路,在二手市场淘一日立CD原装110伏,回家忘了直插220伏,后冒烟。换变压器,能读碟但乱码,后查出是CPU烧毁,到现在还搁置一旁

网友:
用市电的玩意  我的习惯就是 不管再牛逼,不管重不重要,只要没有220~240V档位的一律无视放下走人。 因为这种改电压,烧机器的心烦事在身边见太多太多了  当然以前洋垃圾盛行的时候也自己也遇上过,后来心一横,就这样实行了。

网友H:
看看有压敏电阻么?要是烧了,换个就行。也有可能是电源模块烧了,要是模块烧了,那模块应该看着像沾了水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有压敏电阻么?要是烧了,换个就行。也有可能是电源模块烧了,要是模块烧了,那模块应该看着像沾了水似 ...

感谢回复 谢谢

网友I:
电源有保险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源有保险的吗?

换了电源板 修复了  感谢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