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海燕手摇唱机

楼主(2018-01-14):
各位 老师  我有一台  海燕手摇唱机 当我想听听唱片时无声  我检时发现有一个3AX31C管脚断两我一看原来是生锈断的 我拆一个晶体管收音机上3AX31B管装上后响了 但是不如原来声音洪亮我换上3AX31B行不是不是偏置电阻需要调整一下。在说在我发现同一小板是双3AX31C管坏一只管3AX31C我只换一只3AX31B只是一个C一个B 他俩行不  是不是要换两只管同一个行号型号的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可以代换,代换时要注意原管顶部色点,尽量选择绿点或者蓝点(放大倍数在60--80),并且要重新调整上偏置。假如更换末级功放管必须要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换,代换时要注意原管顶部色点,尽量选择绿点或者蓝点(放大倍数在60--80),并且要重新调整上偏置。 ...

朋友谢谢你  一定要配对吗还需要把那只3AX31C在换3AX31B吗这样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谢谢你  一定要配对吗还需要把那只3AX31C在换3AX31B吗这样才好

你这两只管子不需要配对,一只是前置放大一只是推动放大,假如是哪两只带散热器的末级推挽对管需要配对,3AX31B或者3AX31C可以直接代换,B或C区别在耐压的多少,你这机器使用四节一号电池6V,3AX31B,3AX31C无所谓可以相互使用

网友:
独特的散热片。

网友:
不用代换,耐心点 刨出来 焊接

网友:
这机子是那个年代的高级货,收扩放唱三用机

网友B:
请问是哪里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哪里的产品?

北京无线电厂

网友B:
谢谢。
上海海燕厂有出电唱机,没有手摇的。所以存疑。

网友:
进来学习,不评论(小白没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上海海燕厂有出电唱机,没有手摇的。所以存疑。

此机为“东方红101”。

网友:
你举的这几种型号在这机器上都可互换,出问题可能管脚接错,管子放大系数小或漏电过大.如有3x81换后推堍功放级那两支菅子,音质音量可会更好。

网友(2018-04-02):
当年的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