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师们帮帮忙

楼主(2018-01-15):
从坛子里淘得一小晶体管收音机,红灯797,拿来时装电池能响,但收不到台,于是打开看看,发现电位器顶部两个接线端子居然用导线联通的,因为我是个新手,不懂这个,但连起来肯定是有原因的,没搞懂不敢乱动,看看机子里挺脏,波段开关表面锈蚀,里面看起来是好的,整个把机芯取出,发现喇叭维修过,已经烂了,不过还能响,凑合吧,打理一下卫生,搞干净装起来,这时发现正负极电源线线从电路板焊接处断了,也找不到具体位置了,喇叭线也是如此,隐约记得喇叭线分别接到一个小变压器两端,电源线接电位器顶部两个端,于是焊接上,结果没有任何反应,倒腾一天没有解决,这是什么情况?大家别笑我哦,我什么都不懂,喜欢这个才捣鼓的。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电位器坏了,或者说喇叭线接错了?要不就是我把哪里搞断线了。求大师指点迷津,或者给个红灯797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
电源线只有一根是接在电位器上的,并且是需要分清正负极的。

网友:
电位器上面的两个端子是开关端子,联通着说明该电位器的开关功能已坏,上家直接短路为开机状态。

网友:
找个图纸对照着先把飞线恢复,看下具体现象,测量电流来判断。

网友:
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印着 + - 号 或喇叭标志的

网友A:
你最好把图片照上来看看,没图片只能是瞎子摸象,乱猜。一般大面积铺铜的是负极,电位器后面的开关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把图片照上来看看,没图片只能是瞎子摸象,乱猜。一般大面积铺铜的是负极,电位器后面的开关是正极。

好的谢谢你的指导,我搞定了

网友(2018-03-30):
一般看板子上最大的一个电解 电源去耦的 接上去分清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