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猫眼的三灯机(相当于4灯机)

楼主(2018-01-15):
制作构想是用老元件老工艺制作一部像“电子管收音机”的收音机,满足小巧、精致、复古、好玩的愿望,整机体积23cmx15cmx13cm。此机借鉴了《简单交流收音机》里的电路图,用1.5毫米镀锌铁板折成17x9x3厘米的底盘,漂亮元件落的踏实。由于手头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绕组电流只有20ma,故整流管采用了4只1n4007晶体管桥式整流,这样做一来可以有效发挥变压器的功率,二来减小了元件的体积和工作时的发热。检波、低放级选用了小巧且口碑好的6j1管,配合110p再生可变电容微调,有效利用高频信,极好的发挥再生作用(原图是固定100p电容)。电位器安排在前级,控制音量大小,家里j级6n1很多,末级功放管选用了半只6n1三极管放大,输出变压器用220v变6v电源变压器代替,推8欧内磁喇叭,效果还不错对于如此小的机器及书房听音已经足够,而且它可以减轻电源的负担。为了达到复古好玩,此机加装了6e1猫眼管,驱动部分用了小电路板,由于有3dg6晶体管放大作用,猫眼灵敏度很好(栅极接在了喇叭输出口),音量开大猫眼可以随音频大小闪动。调谐可变是一只365p空气单联,设计了度盘指针传动系统,配合6.3v指示小灯泡,夜间读盘很漂亮。为了抛弃长尾巴天线,选用磁棒天线,同时留有天地线端口,接收效果很好。外壳选用了我最喜爱的实木外壳,五合板量体裁衣,外贴水曲柳实木皮,刷2遍虫胶漆罩2遍聚酯清漆,一部梦幻收音机产生了!收音效果,至于窗前,调整好角度,可以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本地2个中波台,还算满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猫眼指示再生量才是正路。最起码顶只检波二极管用用。
难道看喇叭纸盆的跳动和听喇叭纸盆的跳动还不够瘾 ...

您可真逗 用猫眼管做检波、再生、指示那是在困难年月没办法的办法,据说效果不好。手里有管子闲着也闲着,另外还有一块6e1电路板,已经吃灰很久了,这次都用上了。猫眼管用作指示,选择好电台后,它就不动了。但放在功放末端,可以让它“活”起来。

网友:
高大上的  高大上

网友B:
当初看到家里第一台收音机时,看到猫眼觉得非常神奇

网友C:
很有意思的一个制作,清新可爱,怀旧感很足。

网友D:
很养眼,怀旧的制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意思的一个制作,清新可爱,怀旧感很足。

谢谢前辈的鼓励!此机制作走走停停,大部分是利用晚上时间制作,电路倒是好解决,就是木工及元件布局需要动些脑筋,因为机器体积小,机箱有限,还要安排下必要的元件,同时还要避免互相干扰,制作过程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看到家里第一台收音机时,看到猫眼觉得非常神奇

我也很喜欢猫眼管!觉得那翠绿的颜色很迷人。此机的亮点也是那只可爱的猫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养眼,怀旧的制做。

手机照的图片,质量不是很好,我一只有一个心愿制作一部很小的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
由于收音机外壳大小的局限性,猫眼窗口再向上一些就更完美了,内部6e1管座已经顶到机箱顶部,不过还好吧

网友:
划重点,机箱的制作有水平。

网友E:
        漂亮的带猫眼的三灯机,做得非常好,里外都养眼,喇叭布,猫眼,度盘,都很怀旧。度盘照明灯再放偏一点,不直接照射,灯光就会更柔和一些了。

网友F:
6N1只用了一半,试试用整只的。电源变压器温度在可接受范围就可以。6N1整只电流也不大,输出变压器的磁饱和不算问题,也可以重新插片。这样用8欧虽然失谐,但对用于收音机你是略微甚至感觉不到的,当然最好用4欧的。

网友G:
木工,金工都不错,很有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的带猫眼的三灯机,做得非常好,里外都养眼,喇叭布,猫眼,度盘,都很怀旧。度盘照明灯再放偏 ...

其实那只小电灯泡是安排在底盘偏下的,另外我还加了一只30欧的电阻降压,还是有些亮,准备给泡子上涂些白漆,应该会好些。见过有个电子管收音机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木工,金工都不错,很有质感。

也是构思了很久,但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6N1只用了一半,试试用整只的。电源变压器温度在可接受范围就可以。6N1整只电流也不大,输出变压器的磁饱和 ...

谢谢老师鼓励。开始末级我也想用两边6n1,只是那只输出变压器可能不匹配,另外,这机器是三灯机电路,担心那只电源变压器功率不够,

网友:
做工精致,尤其是木壳机箱,很有怀旧感。

网友H:
问一下,红框内是什么?

网友I:
木壳机有特色。
6N1并管输出屏极电流约14mA,如果高压不足250V的话,屏级电流还会小些,电源变压器应该够用。

网友J:
太厉害了,工程量好高。

网友:
6N1并联输出,6E1三极部分做低放,它随着声音的大小而变,试试。

网友K:
做得不错,请问配365P单连的磁性天线线圈的参数,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木壳机有特色。
6N1并管输出屏极电流约14mA,如果高压不足250V的话,屏级电流还会小些,电源变压器应该够 ...

这个机器电源变压器总的电流是20ma,高压整流后不接负载270v左右,接负载后250v左右,如果末级6n1并管输出,加上6e1屏极电压(远电路没有猫眼设计),估计电源压力很大,保守些,采用了单边6n1,同时由于没有合适的输出变压器,就用了220v变6v小电源变压器(实践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一下,红框内是什么?

是一块6e1驱动电路板,电路板很紧凑,上面有稳压管和一只3DG6晶体管及微调电位器,提高了猫眼的灵敏度,将猫眼管特性发挥出来,另外机箱里空间很小了,将它外置了,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得不错,请问配365P单连的磁性天线线圈的参数,多谢了!!

我用的是红灯711-3的磁棒线圈,参数我忘记了,再生线圈大概8圈吧(距离、圈数要依再生强度而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厉害了,工程量好高。

工程量的确不小,这个机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力争达到厂机的工艺标准。充分体验当年产业工人的不易。此机大部分工艺全部手工完成。

网友:
很复古的味道,请问扼流圈的参数?

网友L:
漂亮漂亮,机芯布局好,小巧可爱! 好奇后面的方孔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M:
出手不凡,个个精品。

网友N:
天外有天,我们论坛里还是有不少高手的,电路、木工、金加工信手拈来,高手在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L:
漂亮漂亮,机芯布局好,小巧可爱! 好奇后面的方孔是怎么加工的?

先用手钻打小孔,去掉多余的“肉”,再用锉刀修出规范的“窗口”,业余条件下制作胆机最麻烦的就是底盘的制作,业余条件下制作收音机最麻烦的就是外壳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天外有天,我们论坛里还是有不少高手的,电路、木工、金加工信手拈来,高手在民间!

我也是向坛里老师学习的,算是一个小学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手钻打小孔,去掉多余的“肉”,再用锉刀修出规范的“窗口”,业余条件下制作胆机最麻烦的就是底盘的 ...

是的,DIY吧上专业设备又不现实,纯手制作规整漂亮也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M:
出手不凡,个个精品。

晚上光线不太好我用手机拍的图片,质量很差

网友O:
貌似楼主这类机机挺多的吖,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O:
貌似楼主这类机机挺多的吖,顶一个。

我专业干这个的

网友P:
变压器要是不烫手,似乎20毫安电流用6H2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变压器要是不烫手,似乎20毫安电流用6H2靠谱

您意思是整流用6H2?我整流用4只1n4007,桥式整流,其目的就是减少机箱内的元件,减少发热源,觉得晶体管体积小,整流效率很高,目前机器连续工作2小时,不发热。

网友:
木工金工手工都不错,怀旧感很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整流用6H2?我整流用4只1n4007,桥式整流,其目的就是减少机箱内的元件,减少发热源,觉得晶体 ...

我是支持用晶体管整流的,不过想要做成全电子管的可以用6H2做,也很方便。

网友:
第一感受清新秀气,漂亮!

网友:
高手!!!全电子管外壳很漂亮!!!小弟佩服!!

网友:
0V1  就是两灯机

楼主:
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只猫眼管,整流用晶体管。

网友H:
你的收音机木壳制作很给力。再问一下木壳的弧度是怎样制作的,表面是贴的木纹纸吗?如果是贴的木纹纸你是用什么胶贴的木纹纸,有什么技巧和注意事项吗?

网友Q:
请问楼主机器是中波还是短波的

网友:
很不错了,外壳也漂亮

网友R:
做得真好,可是老兄为何不参加本次论坛大赛?

网友:
羡慕人!!!给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收音机木壳制作很给力。再问一下木壳的弧度是怎样制作的,表面是贴的木纹纸吗?如果是贴的木纹纸你 ...

机壳制作的确很费工夫,甚至比制作机芯更复杂。首先机箱的板材一定要用复合实木板材,这样机箱不会变形开裂,我用的是5合板。其次是粘合机箱,之前一定要先画个图,做到心中有数,由于机箱小,不用钉铆结构,四角直接用方条木配合木胶衔接加固四边,机箱基础打好后将原棱角用刀修出所需的弧度。最后是打磨外壳,裁好木皮用专用木皮胶水装饰外壳,胶水不易过多,贴时用熨斗边贴边加热压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楼主机器是中波还是短波的

是中波再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R:
做得真好,可是老兄为何不参加本次论坛大赛?

我之前也参加过大赛,坛友抬举,成绩还不错,近两届我被选为评委,故不能投作品了。另外,做这些手工,主要是业务时间动手动脑,爱好玩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壳制作的确很费工夫,甚至比制作机芯更复杂。首先机箱的板材一定要用复合实木板材,这样机箱不会变形 ...

谢谢你的回复。还有木皮专用胶?是不是立得牢还是白乳胶?

网友(2018-02-17):
线圈的参数在哪里

网友:
有时间我学习做一台

网友S:
老师的作品非常非常美,制作工艺一流,要是元件上再优化点的话,可以批量生产了,我特别喜欢,再好出出完整的套件,你的喇叭布很复古,频率显示板如何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老师的作品非常非常美,制作工艺一流,要是元件上再优化点的话,可以批量生产了,我特别喜欢,再好出出完整 ...

谢谢!新年好!此收音机喇叭布用的就是70年代电子管收音机专用喇叭布,及美观复古又不会屏蔽喇叭声音。机器所用元件都是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不过大都是老元件。所用度盘是拆自老废旧晶体管收音机的,稍作加工大小合适。总之,制作过程很好玩。

楼主:
谢谢!新年好!您的喇叭布用上了!效果很好!

网友:
机箱的制作有水平。 漂亮.

网友T(2018-04-25):
最近把一台老式的木壳晶体管收音机改成了蓝牙音箱,用的是车载的功放板。也想搞个小猫眼玩玩,求教能不能接在输出端,具体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最近把一台老式的木壳晶体管收音机改成了蓝牙音箱,用的是车载的功放板。也想搞个小猫眼玩玩,求教能不能接 ...

问题是调谐指示管(猫眼)的6.3伏灯丝电压和250伏屏极电压哪里来呢?

网友U:
上个视频就好了。做的很专业,有品位。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上个视频就好了。做的很专业,有品位。

谢谢,我也是边制作边学习,很多无线电原理知识至今还一知半解。去年学着注册发优酷视频,好长时间不用不知道怎么登陆了,此机声音和猫眼的效果还不错,就是电台节目的可听性一般,主要是细化电子管机器的造型,古朴憨厚,实验电路成功后很开心。

网友(2018-06-07):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调谐指示管(猫眼)的6.3伏灯丝电压和250伏屏极电压哪里来呢?

已解决,另外接了两条线进去了,用了分线器(是这名字吧),一分为三。

网友:
挺漂亮的,也喜欢猫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