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代替6P1除管脚接法不同,阴极电阻300欧通用吗?

楼主(2018-01-15):
海燕D322-1收音机功放管为6P1,用白版指导思想用6J1改为电子管检波效果不错。还想用用6P14代替6P1,除了管脚接法不同外,只有阴极电阻不同,但查看上海131电路图所接电阻也是300欧。请问一下各位老师,这两个管子阴极电阻都用270欧是否可行?还是有什么其它不良影响?

网友:
6P1栅负压12V,6P14栅负压6V,相差比较大,如果想让管子工作在典型状态,还是要改阴极电阻。
如果要让管子工作在非典型状态,那就随便。

网友:
我认为不超过管子的功耗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网友A:
上海131电路图所接电阻也是300欧。上海131功率放大用的也是6P1电子管。输出多喇叭,屏极电压也有变化,故此不是270欧的。用6P14还是该了阴极电阻为妥,不过即便不改一般木耳除了电位器某一固定点输出音量略有差别外是听不到失真差别的。

网友B:
标准接法不可行,要保留300欧阴极电阻,6p14可以三极管接法,功率1.9w,输出变压器阻抗不必在意,三极管接法对于阻抗要求不严格,音质反而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131电路图所接电阻也是300欧。上海131功率放大用的也是6P1电子管。输出多喇叭,其输出变压器好像是7K的 ...

谢谢版主如此详细资料和解说!我看到的上海131电路可能是下载的电路图中管子标注有误,以为6P14可以有300欧。按您说的再并一个电阻成标准值再运用牢靠些,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接法不可行,要保留300欧阴极电阻,6p14可以三极管接法,功率1.9w,输出变压器阻抗不必在意,三极管接 ...

谢谢!我也是想在收音机上试一试6P14几种接法有多大区别,多练习练习

网友:
6p14接成三极管参数。甲类单管输出功率1.9W。非线性失真系数9.0%并不是太小。

网友:
德机EL84/6BQ5阴极电阻多采用150欧姆。上海131为一级收音机,根据规定必须有外接扬声器插孔,为防止并联外接扬声器以后负载阻抗失谐过多,因此其输出变压器次级阻抗按2.8欧姆设计。

楼主:
感谢白版主、于版主和各位老师!从矿坛上学习很多电子理论和实用技术,真切体会电子管世界博大精深,让我从“矿场“逐步走入“矿井”。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选择6P15呢,不用改引脚就可以用上去,而且功率也和6P14一样的。比6P1方便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