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了,做了第一台6p1效果还可以

楼主(2018-01-15):
       周未做了一个6p1,连焊接带调试花了两天时间,这里也来分享下心得,供新入坑的朋友交流。由于机器不太方面拆,现在装好了,就不上内部照片了。
       原来买的奸商版胆机(这次拆机后才知道),神奇的是只有双15伏供电,用的是6n2*2、6p15*2,关键是推动不是用的变压器,而是晶体管,能省不少成本。就是前胆后石的那种,外观上能看到4个电子管,后面用铁罩罩住,你也不知道里面是啥。最近一个声道坏了,想自己拆开来看看能不能修好。打开一看是这样的一个破机,就打算利用外壳,重做一个真正的胆机,看看是啥效果。
       网上查了一下,先做个简单的,搞个6p1玩玩。前期准备了一周的材料,没玩过,电容、电阻怕不合适,买了一堆备用。虽然浪费,还是为后面的调试带来了很多方便。牛买了那啥的山东套件。周五晚上开工,周六上午线路基本焊好。检查无误,上电测了一下电压,无误插上管子试机。发现电子管电路还是比较耐操,只要没短路,接错了问题也不大,小心别烧牛就行了,呵呵。上电后出声了,是啸叫。我去,关机,网上查原因,有的贴子说取消反馈电路。断开反馈电路再试,妈的,一个6p1电子管座居然打火,有点吓人。开始以为焊点距离太近,重新焊了一下,还是打火。结合啸叫的问题,网上再查原因,有的说是输出牛BP点接反了,果断调换过来,问题消除。带着柔柔胆味的歌声飘出。至此,完成电路制作,并成功出声,算是完成了第一步。
       听了一会,体会到了什么叫胆味(以前的机器胆味不明显),女声很美,特别是中音。同时发现几个问题。主要一是声音音量偏小;二是低音模糊失真;三是一个声道效果好点,一个声道效果差点失真更严重些。鼓捣半天音源,没有明显改变。想着利用机器上剩下的一个座子再做一级电压放大。花了几分钟,又焊了一级放大,神奇的是居然没啥效果,和以前的声音大小差不多。现在都没想明白原因,开始还以为6p1就这么点输出功率,后来证明输出功率远远不止这点。我在想有可能一是两级阻抗不匹配,又或者是目前的工作状态下,第二级6n2处于饱和状态,所以输出不会增加,但噪声应该增加才对呀。请高手给分析分析原因。
       上面的方法行不通,想着干脆调整电路工作点试试吧。想着先调整6N2的阳极电压试试,看6N2的状态图上,阳极电压不一样,输出的电流就不一样。结果无论是增加、减少电压都是然并卵。后来想到电子管阴极电压的变化会引起输出的变化,果断串了一只2K的电阻在阴极,加上原来的2K,一共4K。开机,强劲有力的声音出来了。但感觉声音有点闷,不通透。想着6p1都在阴极上并个电容,我在6N2阴极还并个电容试试。手里电容很多,并了100U的电容,开机再试,呵呵,声音清晰了。但太清晰了,像晶体管机器,胆味缺失了。(应该是电容太大了,可以并个小点的上去,我就没试了)刚好快递把我淘的一块钱一个的40W振流器送来了。想着是先把振流器装上再来调电容。把原来的220欧电阻取下,两个振流器串起来替换,中间再加个电容,改造完成,开机再试,胆味又回来了,声音很大,不错。阴极电容都不用换了。听了一会,有些歌曲还是能听得出来一些失真,(现在是加上了反馈电路的)想着三极管接法可以减少失真,只是要牺牲此输出功率。想着我也不需要这么大的声音,果断改为三极管接法,再试,果然效果明显,想要的声音出来了。至此,调试告一段落。
        电源牛上有一路5V电压,在网上淘了个蓝牙4.1的模块,利用原机壳上CD,VCD的开关,做成两个音源输出。效果不错,用手机做音源,放无损也基本没有区别。只是蓝牙模块的低噪要高些,不知道要不要加个隔离电容。
         总结一下,让初烧友少走点弯路。元器件选择上,电阻除了用于电源部分的要大功率一点的,比如220欧的,弄个5W,75K  150K弄2W,别的地方大小都可以,一般为了可靠一点,1W,2W的吧,也花不也几个钱。我开始买了一堆1/4W的,结构怕烧坏,每种电阻又买了几个2W的。电容除阴极电容用50V的,别的都要400V的。电源牛和输出牛有钱就好点的,不舍得花钱就套牛也行,可能是冬天,我买的套牛也不是太热,反正一小时还能放手上去。只是输出牛确实不上管子都会有电流声。但声歌就没啥感觉了。电路焊完还是要检查检查,最起码不要短路了。调试还是需要的,完全按电路焊出来,各地的电压不一样,几元钱的电子管性能差很多的,简单的调试还是要的。比如说我们这里电压都240伏了,我就用的230伏的输出。这样B+电压在270伏左右。我用新买的6N2,没调之前,两路阳极电压相差很多一路127伏,一路103伏,一个声音大点, 一个就要小点。一只管子都这样,更别说不同的管子了,加了阴极电阻后,电压就基本差不多了,156伏和150伏。阴极电压-1.79和-1.7。我们没有更多的仪器,就测下阴极电压和阳极电压了。最后靠耳朵来感觉行不行。 调试就主要靠调整电阻,电容,电感了。电阻用来调整工作点,简单说就是声音大小了。另外增加电容量会使声音靠晶体管,使声音清晰,同时也减少了胆味。增加电感会使胆味更浓。 所以要使用不同的元件来调出适合你的味道。当然,主要用到的还是电阻和电容。
         以上是我这次拼机的一些心得,有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自已占个二楼

网友:
应该补帖一些改制前后的图片,图文并茂更好。

楼主:
刚刚在网上查了一下6n2的特性曲线,发现原设计阳极电压120伏左右,阴极电压-1.3左右,工作状态处于线性,而我调整后处于非线性状态。按说原电路应该效果更好。但结果却是这个样子,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
欢迎入坑-------------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在网上查了一下6n2的特性曲线,发现原设计阳极电压120伏左右,阴极电压-1.3左右,工作状态处于线性,而 ...

原电路第一极滤波电阻220欧姆偏小,换成880欧姆左右的较为合适,6P1的帘栅压如果偏高,可以串联5K-10K电阻。 我就是这样调整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电路第一极滤波电阻220欧姆偏小,换成880欧姆左右的较为合适,6P1的帘栅压如果偏高,可以串联5K-10K电 ...

我用两个振流器替换了220欧的电阻,效果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两个振流器替换了220欧的电阻,效果明显。

相当于扼流圈了,效果会更好。

网友:
怎么没有上改造过程图?

网友B:
声音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如何????

很不错,比改造前的奸商版强

网友:
我的第一台也是这个图,拆了个光驱盒子凑起来的,改天也来水一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不错,比改造前的奸商版强

那是一定的了

网友C:
楼主的6N2可能是收音机拆机管!这种管外观没什么区别,但是两个管芯老化程度不同!
可以开机煲24小时在测下看看,有时候新管需要加灯丝电压老练24小时在调试!

网友:
第一次焊成功的机心灵的流畅度肯定比机子声音的流畅度好得多!

楼主:
煲了几天机,感觉效果不错。中高音比较通透,低音也没有失真的感觉。只是感觉胆味似乎淡了一点点。由于在6N2阴极并了电阻,使反馈失去了作用。周未再改改电路,看看能不能再有一定的提升。

网友:
接线图看着非常亮眼   下载了   下次也搞一个

楼主:
成功拉人入坑

网友:
做的非常好,实体图很喜欢!

网友D:
·一个6n2  两个声道不窜音吗?

网友:
6N2+6P1yes

网友E:
接线图画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线图画得漂亮

这图在网上找的,网上看6N2的150K和75K电阻偏大,改天换两个小的试试

网友:
6J1推6P1更合适。

网友:
好,欢迎入坑。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感觉向楼主这样务实的人,对于我们初学者帮助太大了!谢谢

楼主:
我也是初学,大家互相交流,互相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6n2  两个声道不窜音吗?

确实有点串音,原来设计的是两个6N2 ,结果一个管被我弄破了,就改为了一只6N2

网友:
恭喜你入坑

网友:
支持动手能力,这样有意思

网友:
一直忍着,入坑(电子管)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我也用一个6n2  做双声道。那串音。都分不清我现在听到的是单声道还是立体声。阴极电容并的好大都不能去掉多少。我怀疑这是一个坑。要不然为啥有分体的电子管功放!

楼主:
昨天用两个老6N2分开了,调整了6N2的阳极电阻,用了一个5.1K和一个82K的,阴极电阻用1K的。声音不错。阴极加电容和不加电容没有明显区别。屏极电压降到了69V。有点低了,感觉容易饱和。有时候没有声音输出,只有重插输出又恢复。接反馈后声音减小。看来晚上还要再调整,把6N2屏极电压调到120V左右。

楼主:
耳朵和舌头差不多,刚上来特别有感觉,听一段时间后感觉又不一样。刚听6P1感觉能听到气息,多听几天这种感觉找不到了。

网友:
恭喜装機成功,想要有合适自己的音质,还要折腾一番。

网友:
终于掉坑里了,继续加油!

楼主:
用了两只原来机器上拆下来的6N2,这两只管子比较奇特,屏极电压比新买的低很多,新买的可以将屏极电压调至120V,阴极-1.2V,但拆机管怎么调屏极电压也只有65V的样子,。只好把阴极电压调到-1.2V,屏极电压只有35V左右。估计这管子以前是专门用于低压的,原机只有双15V供电。
        目前机器已调试完毕。由于并了阴极电容(串了一个100R电阻在前),声音显得比较有力度。不并电容可能听女中音效果更柔,更暖,并后声音更大,更通透、清澈一些。综合考虑还是并了个电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了两只原来机器上拆下来的6N2,这两只管子比较奇特,屏极电压比新买的低很多,新买的可以将屏极电压调至1 ...

6N2栅压-1.3V,阴极电阻1K,屏流在1.1mA左右,前级退藕电阻75K上压降75*1.1*2=165V,在减去82K屏阻上的压降82*1.1=90V,供电电压290V,6N2的屏压=290-165-90=35V,很正常啊!怎么可能到120V呢。要想提高6N2的屏压,应大幅减少退藕电阻阻值至30K,即可将6N2屏压调整至12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6N2栅压-1.3V,阴极电阻1K,屏流在1.1mA左右,前级退藕电阻75K上压降75*1.1*2=165V,在减去82K屏阻上的压 ...

前两天装新6N2,加大阴极电阻,好像是3K,屏压就能上120.退藕电阻75,屏阻150.

网友G:
我做的6p1胆机加了电感后声音低沉!去掉反而觉得好听些,不防试一试,看看你们会怎样?

网友:
6n2双三极管共封管,不会串音的 包括其他共封管。只要按它手册中电压一般不会。

网友:
看看。就喜欢看高手DIY。

楼主:
    昨天解决了噪声问题,机器做好后,放歌的时候感觉不到,歌曲结束后一直有噪声,一米内就能听到。网上查了下,说是将灯丝单端电位抬高能解决。我使用灯丝接6P1阴极的方法,量了下6P1阴极电压12V,直接接到灯丝一端。果然,交流噪声解决。另一个问题是蓝牙模块输出,一直有直流声,网上查是共模干扰,找了个充电器单独给蓝牙模块供电,问题解决。现在可以达到贴音箱上听也基本没有噪声。
      另外做了一下实验,蓝牙模块离灯座搭棚过近会有噪声干扰,在搭棚上方干扰最强,单信号线如果在搭棚上方也会有噪声。但信号线与交流电、灯丝线一起走线没发现有干扰。网上说这样走线容易出现噪声。为了避免各种线走在一起,花了很多心思,看起来意义不大。主要避免有信号的线不要离搭棚区太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做的6p1胆机加了电感后声音低沉!去掉反而觉得好听些,不防试一试,看看你们会怎样?

加了电感就是这样,感觉低频更强。这就是传说中的胆味 。不加电感,用大电容,阴极加电容。就更像晶体管的味道。

网友:
电子管这玩意中毒就没救了

网友:
怎么不上做好后的图片欣赏一下

楼主:
周未找了个DVD的壳子,重新做了个机壳,看着宽松点,就是DVD机壳高度不够,铁片也比较薄。将就用了。

搭棚中

搭棚中

面板打孔

面板打孔

完工

完工

网友:
从此以后你就入了大坑了保证你不会收手,还会做其他的,慢慢越做越大。越来越烧钱。

楼主:
情况确实如此,已经着手搞一台6P3和一个前胆后石的机器了

楼主:
快过年了,快递都不发货了,年底有空弄个前胆后石,再给6P1换个窝。明年搞个6P3,只差输出牛了。

网友(2018-02-28):
说的很谦虚,其实是高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6N2可能是收音机拆机管!这种管外观没什么区别,但是两个管芯老化程度不同!
可以开机煲24小时在测 ...

玲老化管子只接灯丝电压,不用别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玲老化管子只接灯丝电压,不用别的电压吗?

不用接别的

网友(2018-07-27):
我也一个~~~~~~~~~~~~!

网友(2018-12-20):
路过坑边,停下来看看。

网友:
又一个体温升高的

网友(2019-01-20):
市电直接整流,不用电源牛

网友:
这也是我的第一次。祝贺。

网友(2019-03-19):
楼主叙述的很详细,学习学习!

网友I:
收音机里的6N2大多数是一半检波、另一半低放,两个三极部分工况不同,其衰老程度有很大区别,国产管的离散性本来就大何况旧管。此外6N2两个三极部分有隔离,一般不会混音,这个电路混音是因为共用退耦电阻75K过大造成的,把它改为每个声道10~20K,加47微法电解电容退耦,即可改善。6N2屏极负载电阻100K对高频有利,阴极电阻1.8K。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收音机里的6N2大多数是一半检波、另一半低放,两个三极部分工况不同,其衰老程度有很大区别,国产管的离散 ...

借宝地请教版主,这退藕电阻怎么取值的?
比如我的B+是480V给功率放大级,第一级供电为230V,
我实际试到130K退藕电阻才降压到2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