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8-01-15):
网上买的二手机,调频(64-108mhz)、中波、短波(2.3-20.8mhz)
cpu无字,显示屏字暗,谁知道咋样调亮。

Mon Jan 15  Mon Jan 15  Mon Jan 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方块的ic是什么型号?

四方块上面无字

网友(2020-10-18):
此机有屏显背光电路,但没有led,在液晶屏后面焊上led就行。

网友:
数字调谐式TY211型乔益师牌收音机接收短波电台信号的灵敏度特别高,接收短波电台信号的灵敏度超过德生品牌的性能,这机子从原广坛二手购到的我有两台。

网友:
显示屏字暗,请检查CPU附近的几个0.1uF贴片电容有漏电的,查出更换一下就行。

网友:
看着外壳是稍微次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