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B-17示波器图纸

楼主(2018-01-15):
近日收到SB-17示波器一台,济南无线电仪器厂生产,请各位老师、坛友赐图纸一份!

网友A:
厚厚的一本书上有古老示波器图纸50多张
找的是这个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厚的一本书上有古老示波器图纸50多张
找的是这个电路图吗?

谢谢坛友,就是这个电路图。有点模糊,麻烦坛友有空了重拍下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就是这个电路图。有点模糊,麻烦坛友有空了重拍下好吗?

己重拍,还不行发邮箱,服务到底,你也发一个SB-17示波器正面图

楼主:
SB-17示波器图来了!

正面

正面

侧面1

侧面1

侧面2

侧面2

背面

背面

网友A:
图片已收藏,这个示波器背面还有Z轴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已收藏,这个示波器背面还有Z轴输入端

我收的这台示波器后面缺件,缺的不像是输入端子。可能没有Z轴输入端。
坛上找的图片

网友A:
最上面的是Z轴输入端

缺件部分可能是220V电源插座

缺件部分也可能是110V/220V转换开关,用220V时变压器初级线圈串联,注意线圈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的是Z轴输入端

缺件部分可能是220V电源插座

你好!再麻烦你把原理说明那一页(IMG 0001)重拍下,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再麻烦你把原理说明那一页(IMG 0001)重拍下,好吗?

原理说明那一页(IMG 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说明那一页(IMG 0001)

非常感谢!

网友(2023-09-01):
SB-17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