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cdp-302es不出仓打理记

楼主(2018-01-15):
前几天没事刻录张CD,放入那台老索尼,在换盘过程中,多次出现不能正常出仓的情况,网上搜了套维修手册,抱着试试的想法开始打理,在拆之前先把咱论坛里那篇关于BU-1的文章来回看了几遍,好在通过打理目前暂时正常,是否完全消除还有待观察,有其他能造成此故障的原因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
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还望资深维修高手协助解答。

网友: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网友A(2018-03-27):
光头架后面的黑色限位开关,接触不好。或者皮带松了。我有个cdp-v44,跟这个差不多样子,就是没耳机口

网友A:
你知道这机怎么加同轴输出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这机怎么加同轴输出口吗///

这个还不知道

网友:
我喜欢这种图文并茂的帖子,赞。

网友(2018-04-27):
拆了我就装不回去了。以后拆一定要拍照

网友:
其实我还未看清,不过提个小建议试试,把轻触开关的弹簧片向上微弯一些,然后装回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头架后面的黑色限位开关,接触不好。或者皮带松了。我有个cdp-v44,跟这个差不多样子,就是没耳机口

一看就是老师,果然如你所说,经仔细检查,是皮带尺寸没换对,重新更换同尺寸皮带,导轨加进口硅脂,现在故障已经恢复,谢谢

网友:
厉害  我电脑DVD刻录机 不知道能用这个方法恢复么

网友:
手上有两台类似故障的老CD机,留个脚印作参考

网友:
修理这种故障根本没必用维修手册,无非是清洁、注润滑脂、换皮带而已。看维修手册只能越看越l乱。

网友(2018-06-06):
我有台先锋LD机不出仓 有响声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2018-08-31):
引用 网友A:
光头架后面的黑色限位开关,接触不好。或者皮带松了。我有个cdp-v44,跟这个差不多样子,就是没耳机口

那CD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