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缠了个变压器用了10根线做了10个抽头长短不一电压太多了

楼主(2018-01-15):
总成本15块钱电压3.4 7.6 12.6...........

楼主:
最高电压71.5伏还没想好用在哪

网友:
成本才15块?挺划算的哈

楼主:
呵呵,打发时间的想做个67.2伏给锂电充电来着结果电压不稳,诶稳压模块挺麻烦的暂时不考虑了吃灰中

网友:
工频变压器充锂电池很麻烦的,电压电流不好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高电压71.5伏还没想好用在哪

做得不错!
铜线15元?多粗的?看着像直径1毫米的,设计多大电流?
手里有个麻将机电源环变,次级有120V和12V两个绕组,电流不知。正打算重绕呢,参考你的一下。

网友:
15块是开玩笑吧,

网友B:
应该是铝线的吧!

网友C:
绕得不错,初次级绕组一共15元吗?

楼主:
就是电压电流随初级电压波动

楼主:
铜包变压器5元买来的双12伏输出,就是24伏中间抽头,初级没拆线多大不知道,次级1平方的,原次级绕了45圈吧,短路电流3A,我拆了买了30来米0.5的漆包线,打算多股并绕结果交叉了失败,剪断一段一段绕的,计算错误线不够,原线圈也用上了。总共10根线,次级绕一圈电压是0.65伏电流是不到一安,现在多少圈不知道接整流桥给平衡车充电16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
铜线15元?多粗的?看着像直径1毫米的,设计多大电流?
手里有个麻将机电源环变,次级有120 ...

我这个是饮水机半导体制冷环变和麻将机差不多大,次级线圈拆下来称有2两多铜

网友:
一圈0.65伏,铁芯截面多大?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铝线的吧!

绝对是铜线的

楼主:
28*48*88就是这个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得不错,初次级绕组一共15元吗?

连铁芯15元手工不算

网友:
5.5的截面。0.65伏一圈,磁感有5.3特。没道理啊

楼主:
尺寸是缠了线量的因为初级线圈没动,所以没办法量裸的

网友:
功率不够,60V锂电池怎么也是需要3A充电吧,71V3A超过200W了,原初级线圈可能小了。

如果功率够,是可以做线性稳压充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包变压器5元买来的双12伏输出,就是24伏中间抽头,初级没拆线多大不知道,次级1平方的,原次级绕了45圈吧 ...

将错就错楼主好嘢!做出一个新的产品。

楼主:
刚试了一哈短路能达到5.4安,1000瓦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变压器一匝能有0.65伏?那么小的铁芯

网友E:
变压器15元,我喜欢!但是电流数安培,11档/15档的波段开关很贵!
买波段开关的钱是这个的数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15元,我喜欢!但是电流数安培,11档/15档的波段开关很贵!
买波段开关的钱是这个的数倍!

就是所以正在考虑看能不能用几个单匹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变压器一匝能有0.65伏?那么小的铁芯

不用想了是真的,我拆到最后十圈测的

楼主:
这种变压器不怎么实用还是找个长铁芯,绕两组线圈做可调的简单,来回调节铁芯位置就变了电压了,电流嘛初级做几个抽头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自己用从100KW变压器拆下的矽钢片绕过一个环形变压器制作了一个充电机,质量非常好,静态电流非常小。。。。。。用这个矽钢片制作环形变压器想制作多大功率制作多大功率。。。。。。有矽钢片就可以制作。

楼主:
就是我这个空载电表测不到功率

网友:
做线性可调,多级切换不错

网友:
是铜线的话,铜线也值了。 不算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