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收到465千赫的中放信号吗

楼主(2018-01-15):
刚才用长波收音机调到465千赫,然后对着打开的宝石花7管超外差收音机,该机调到882千赫沈阳广播电台,是抚顺附近的电台,然后关到没声音,当然没有关机。然后就没有收到想听的中频465千赫,调谐左右都没有,当用电视遥控器按动时两台收音机就出现嘟嘟响。按德生收音机说明书,长波不是靠拉杆天线而是靠磁棒天线接收的,听长波要转收音机找台,这么近都没收到。看来中周屏蔽金属壳很管用

网友:
按照超外差原理,那长波收音机作为信号源,如果它接收465kHz信号,它的本振频率应该是920kHz或者930kHz吧?为啥你调到882kHz?

楼主:
亲,不管调什么频率,中频不都是465吗?882是本市附近不强不弱的台,而且不容易产生镜像,所以选88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不管调什么频率,中频不都是465吗?882是本市附近不强不弱的台,而且不容易产生镜像,所以选882

我才反应过来,你是想用长波收音机来接收宝石花收音机的中频信号?一般中频信号泄露很微弱,本振信号泄露还强点。
不是有个借助另外的收音机调整中周的办法嘛,就是把标准机检波前的末级中周信号用一根绝缘线缠绕引出到待调机进行调试。为什么不直接靠近来调试?应该就是因为中频辐射泄露很弱,直接靠近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才反应过来,你是想用长波收音机来接收宝石花收音机的中频信号?一般中频信号泄露很微弱,本振信号泄 ...

对啦~~~看了N遍后,我也终于明白过来了!   ....然后关到没声音,当然没有关机。然后就没有收到想听的中频465千赫...楼主这语言组织得...

网友:
现在的收音机中频不是465,一般是455,你再试验下.也许很微弱

网友:
我试验的是可以收到的:用直放机靠近一个外差机(直放机调谐没有加微调电容,所以覆盖比较宽,低端已经到450khz了),外差机是牡丹944a,牡丹调好电台以后声音调小用直放机低端就能找到牡丹机播放的电台,牡丹机调其它电台直放机也跟着是其它电台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