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2J9收音机的修复

楼主(2018-01-15):
手里一台红灯2J9收音机,检查:残破不堪。面板被钻了许多眼,里面低放,功放部分完全被拆除!高频三极管少一只,中放板完整,但是中周调乱!本想放弃修理,但是考虑到低放部分是搭棚电路,手里老原件较多,完全可以修复,于是决定下手修复!
1.低放搭棚架采用印刷电路板,切割后,手工刀刻保留部分需要焊接的电路板,其余铜箔去除,钻3毫米眼,方便穿线焊接。
2.功放管3AX81B需要配对筛选,穿透电流,放大倍数尽量一致。
3.输入,输出变压器绕制比较麻烦。输出变压器本人选用坏的红灯711输出变压器从新绕制。(过程另外介绍),输入变压器也是需要自己绕制。
4.功放管3AX81B需要加散热片,也需要制作。本人选用薄红铜片卷制,中间钻眼用螺丝与底板固定。
5.旧的红灯711输出变压器,首先需要放到烤箱里180度烤6--10分钟,待原来的清漆变软后,马上用工具拆除铁芯。原来的次级线圈0.51的漆包线保留,仍然可以利用。初级坏线圈拆除。  绕制新线圈数据:线圈;初级0.31双线并绕170+170圈(在外层),次级用旧的0.51漆包线绕75圈,在里层。由于红灯711的输出变压器较大,所以线径选用的较粗。实践证明对音质有利!
6.输入变压器也是利用手里的其他变压器改制的。数据:初级0.16漆包线绕1200圈,次级0.16漆包线双线并绕400+400圈。
7.电阻全部选用老式绿袍电阻,手里的老电解电容太老了,不能保证质量,只好换用现在的新电解电容。
8.两只前置低放管精心挑选,放大倍数基本与图纸要求一致,按照图纸选配的电阻,工作点电流完全一致!

楼主:
高频管采用3AK14,中周调整到465千周。各级工作点调整好以后,(因为原来的高频部分各级线圈蜡封完整,所有不做统调)通电试听成功!音质优美,选择性好,灵敏度高!
红灯2J9收音机因为原来设计的是船用收音机,短波1波段是:2--6MHZ.  这个波段低端极少广播电台,低端主要是渔船海上通讯使用,这也是这个收音机的特点。

网友:
我也有一台收之坛上的2j9,暂时没空,准备春节期间打理一下。
这机有俩级双调谐中周保证了带宽和选择性,有晶体管机中少见的大的输入输出牛保证了音质。

楼主:
这个收音机的音量调节电位器容易接触不良,反复清洗不见效,只好换掉。手里只有原来的10K推拉电位器,把轴接长一点,使用还不错。(注意:需要更换指数型音量电位器)

网友A:
若能够再想办法找到一个《红灯》的LOGO,安装在机器面板上就更加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能够再想办法找到一个《红灯》的LOGO,安装在机器面板上就更加好了。。

谢谢版主关注,《红灯》的LOGO被扣掉了。确实无所谓了,破机器重在修理过程,享受修复的乐趣。这种机器当年买不起,现在时代变迁了,现代电子设备满天飞。许多年轻人不理解老家伙玩这些垃圾干什么,只有经历过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的人,才会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关注,《红灯》的LOGO被扣掉了。确实无所谓了,破机器重在修理过程,享受修复的乐趣。这种机器 ...

我个人感觉有没有这个LOGO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当年能够买个收音机就是看这个红色的红灯笼去买的,相对讲上无四厂的《凯歌》LOGO就要逊色太多了,没有这个红灯喜庆和漂亮 。。。

当然修复老机过程的乐趣是一个方面,但外表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家的九音管落地钟是我自己组装的没牌子,与正规商店卖的东西去比要逊色些,但懂行的人看见机芯的牌LOGO《赫姆勒》就知道是国际大牌,如同瑞士表一样。有人讲,买表要买瑞士表买钟要买德国钟。。

网友(2018-10-04):
这收音机是船用收音机,搭棚焊接,防止潮气腐蚀电路

网友:
红灯2J9是不错的机器,灵敏度高,5吋喇叭,声音也好,我也有一台。

网友B:
这机想恢复到出厂状态,我看有些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想恢复到出厂状态,我看有些难

破收音机的修理主要是享受修理的过程,和修理好以后的喜悦。主要是玩。没有必要恢复到出厂状态。何况出厂状态是什么样?难说!首先破旧的外壳肯定回不到出厂的状态!

网友:
好手艺!说修就修。

网友:
这种机子修起来有意思,好玩

网友C(2018-11-17):
楼主您好!我也有台2J9,开机无反应,在电位器上输入外接音频喇叭严重失真,有破音,对这种晶体管收音机知识缺乏望请教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我也有台2J9,开机无反应,在电位器上输入外接音频喇叭严重失真,有破音,对这种晶体管收音机知 ...

在电位器外接音频放大器需要使用金属屏蔽线,另外阻抗也不匹配。总之这种老收音机需要系统的检查,更换坏的电解电容。因为是搭棚焊接,拆除零件比较麻烦。需要认真,以免造成其他损坏。

楼主:
如果你有修理能力,如果这台收音机没有被别人动过,我告诉你,可以重点检查耦合电解电容,如果容量变小,或者失效,换掉就好了。整机无音比较麻烦,要全面检查。另外这个收音机的电位器容易损坏。克拉音。很讨厌!波段开关也要清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机想恢复到出厂状态,我看有些难

灵敏度很可能难以达到,但是其他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灵敏度很可能难以达到,但是其他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灵敏度这个指标是厂家综合测试出来的,也只是参考。同一批次的新收音机灵敏度也有区别和误差。没有必要刻意追求!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几乎无人能回答说:我的老收音机灵敏度是多少,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有修理能力,如果这台收音机没有被别人动过,我告诉你,可以重点检查耦合电解电容,如果容量变小,或 ...

谢谢指导,如有不明白的再来请教

网友(2019-07-07):
你好!本人有一台2j9-1,但波段开关接线有几个断线,不知接哪里,能给个照片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9-09-12):
老哥机子卖吗?

网友:
电子管J壳???

网友:
这可真是太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