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爱华组合机的么,,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8-01-15):
收了 一对组合机的音箱,又收 了一个主机的功放部分。和音箱不是配套的。 机箱多出来的4根线怎么接的?  或者这个音箱怎么拆的,我打开看看也行。 还有这音箱的主喇叭线,白色是正极还是黑色是正极 ?  另外这机器的FM天线是什么样的,我光接了一根电线,收不到台

网友:
图片有点少了  主机应该还有CD部分吧

网友:
型号都有了,还怕查不到资料。再就是看起只有功放部分,还差其他的。

网友:
用去掉绝缘层的铜线绕成大方框 然后接在FM天线座 AM天线用电线绕一个圈 需要10圈 然后接在AM座上
  音箱白正黑负  外接音源需要CD卡座部分  需要找线路原理图 如果单纯要当AUX功放必须要卡座部分 改线路复杂 要I2C控制 最好搞到卡座部分

网友:
要主机背面的照片看接口,正面照片无用!

楼主:
不是啊   功放现在使用没有问题    我确实就买的功放部分  cd和卡座我没有要    现在是音箱不是原机的    多出来4根线  不知道是干哈的    音箱上的小喇叭不响

网友:
这个是有个超高音,薄膜的那种,记得这个音箱喇叭都有独立空间隔离的

楼主:
这是后面照片

楼主:
卡座照片   不过我嫌太重   浪费运费    没要     也是坏的

楼主:
这是音箱后面

网友A:
音箱和主机不配套的,音箱非610的,原箱是二线的

楼主:
百度了一下   暴力拆解   它xx的,这音箱有一排led    剩下的4根线  高音用2根      我吧高音线并低音上没问题吧!  高音有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箱和主机不配套的,音箱非610的,原箱是二线的

对啊   不是一家买的    就想要个分体的  省地方

楼主:
收音机估计是坏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哪位坛友有电路图?麻烦给发一个,研究研究

网友B:
朋友,少了一截,不过机器也是爱华低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少了一截,不过机器也是爱华低档机

是啊,少卡座,我没要,我就想用个功放,卡座我还得拿运费,我就没要。这个没有卡座收音机不能用么??   现在是有噪音,收不了台    图中的Q808是不是普通三极管,收音机部分的。如果是普通三极管,它就坏了,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C:
音箱下面有两个凹槽用两把一字螺丝刀同时插入即可拆下面罩,余下的就是拆螺丝卸喇叭,音箱上多出来的线空着即可不用接。

网友:
爱华机输出,和咱们正常的接法不一样,它把离,高低音分频器放主机里了,所以他得每个声道出来4棵线,高低音在机主机出来分别按高音和低音扬声器,音籍你别拆了,至于能不能收音,你光算的功放,不带收音部分吧

网友D:
你的机箱两棵线?改4棵,高低音单走

网友E:
爱华i系列我收藏不少,这个系列我有,可以单独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箱两棵线?改4棵,高低音单走

我拆开了,2根高音  2根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爱华i系列我收藏不少,这个系列我有,可以单独使用

收音机坏了,有个贴片的三极管,不知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箱下面有两个凹槽用两把一字螺丝刀同时插入即可拆下面罩,余下的就是拆螺丝卸喇叭,音箱上多出来的线空着 ...

谢谢   我拆开了,原来音箱里有一排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