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液晶屏的问题吗?

楼主(2018-01-15):
亲戚家的液晶电视机,刚刚开机正常,大约5分钟左右,变成如照片的图像,

是液晶屏的问题吗?

网友:
逻辑板嫌疑很大

网友:
逻辑板芯片虚汗,热稳定不好或损坏

网友:
正如二楼所说,可以对芯片按压加热试试,液晶真不好一下判断故障点

网友:
应该是偏光膜问题,看样子是老化了。

网友:
刚刚开机正常,查查屏上几个共电电压。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死是逻辑板。

网友:
尤达屏容易出现

网友:
逻辑板坏了

网友:
逻辑板伽玛校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