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一台老14寸黑白电视检修

楼主(2018-01-15):
老家里有一台老14寸黑白,没声,没图像,通电打开开关有变压器的声音,有温度。因为手头没带工具,没有测,是不是显像管坏了?我的手机暂时上不了图,只能等下次回老家再拍。陪伴童年的老电视,希望还能再次打开

网友:
是电子管还是晶体管14寸的。

网友:
先查电源,再查行,场电路,出来光栅后再查伴音,视放,中放,高频头。

网友:
晶体管或IC14寸均查电源部分!(注意有的伴音是16V的)。它的供电是12V。也可以用电动车电瓶12V供电

楼主:
今天刚想起来,有电路图纸,不记得放哪了,

楼主:
上班途中假期延后,有可能要到过年了,

网友:
显象管坏不坏跟声音有没有没有关系。只能从电源开始一步步检查,首先就检查电源是不是正常,再看各级电源,一步步检查,总会找出原因

网友:
凑个热闹帮顶一下……

网友:
真是电源电压低,行频低(分立元件)叫声就大声,如果熟悉15625Hz叫声,基本可以确定故障范围了

楼主:
我记得坏之前有过行振频率低,表现为黑斜道,黑波浪,后来声音也不太稳,最后黑屏没声。这台电视没有室外天线插孔,只有两个天线的接线端子,没有视频,音频输入,就这一台小黑白,我用他玩过小霸王游戏机

楼主:
当时的脑洞大开,想了一个办法,把游戏机的信号输出线缠绕在室内天线上,没想到居然可以,图像和声音都没问题,可以正常玩,但是没没多久就被家里收走了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很有可能存在短路故障,不可长时间通电。

网友:
14寸晶体管黑白电视机用的是90度细径12V显像管,不同于电子管电视机的14寸管,基本都是集成电路的,容易坏就是行管击穿,烧电源调整大功率管。0.5A保险丝不断的话,17.5V变压器是工作的。还有一个5A保险。

网友A:
看看灯丝亮不亮,如果灯丝亮通常电源没问题。

网友B:
感觉电源部分几率大,行出问题喇叭也有声音,

网友C:
用万用表测12V电源,再测行变26V自举电压。可判定这二部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源部分几率大,行出问题喇叭也有声音,

等回老家了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12V电源,再测行变26V自举电压。可判定这二部分故障。

好的,一步一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灯丝亮不亮,如果灯丝亮通常电源没问题。

一步一步查查看,如果是电源就好办了

网友D:
放假没事干修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假没事干修电视

偶尔发发小烧也不错啊,发烧有理,嘿嘿嘿

网友:
高压包有轻微短路或者高压帽打火,会造成电源调整管3DD15损坏,造成三无,显像管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电子管的看各灯泡亮否?

楼主(2018-02-16):
灯丝不亮,三无,17v电源没问题

网友:
查12V稳压输出是否正常,行管15DC相应有23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到这个电视机心里还是蛮有感触的,当时还是靠修这个赚学费和生活费才念完的书。这种电视机查12v是否正常,行电压是否正常。主要这二部分故障,无图无声时。等恢复后再检查其他故障。

网友:
这个14寸,我80年代拼装了不少,靠它赚钱的。。

楼主这个里面的连接线很乱,是厂产的吗?
我拼装里面的走线都捆扎好。

网友:
先查12V 正常

先要12V  OK

17V 只是全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