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

楼主(2018-01-15):
本人用MOC3061做了个驱动可控硅控制灯泡(单相电机)。74LS00我改用NE555,发生PWM波输出。但出来的效果是灯泡不停闪烁
调节555的电位器,里面的充放电电容(1uf,0.1uf,2200pf)也换过了,还是一样请会的给指点。或者有哪位有好的电路图发个上来。可以吗?

74LS00不用

74LS00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各位意见和建议,我这电路是想用到单相电机调速度的,做完了用灯泡来试 或者有哪位有这样的调速电 ...

你这个不能给电机调速的。晶闸管的触发方式有移相触发和过零触发两种。移相触发方式可以调节输出电压即可以调光调速。你这个过零触发的只好做开关用。

网友:
电子我是一窍不通,可控硅功率调节器我用过一些,接灯泡调节电压测试灯泡亮度就是一闪一闪的,电压越低越明显。这东西就是用在加热恒温控制上,不知道你用它控制灯泡和电机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主,电路中的元件你都有数值,唯独可控硅没有型号,不知你用MAC97还是用TLC336?MAC97和TLC336应该都可以用

网友:
发错版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中的元件你都有数值,唯独可控硅没有型号,不知你用MAC97还是用TLC336?MAC97和TLC336应该都可以 ...

这个电路图是在网上找的。现在问题是有的人说这个电路图可以,有的说不行。我做出来的也是不行,我应该如何搞?

网友:
找热风枪的电路图参考

楼主:
请问我应该发到哪个版才可有更多的建议呢?

网友:
电源技术区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图被矿石收音机挡住了不算完整

网友:
一个门电路、一个光耦、一个双向可控硅管,估计是门振频率太低或可控硅维持电流太大。

网友:
我就看着那个R4电阻是个问题

网友:
MOC3061是过零触发的,截止时有一点点小电流通过的,如果你的负荷很小,就会不停地闪。你换个不带过零触发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不懂,帮顶上去

网友:
555输出频率低是需要同步信号的,频率高于一定的数值可以不要同步。如果维持电流不够可以考虑加大灯泡功率。

楼主:
先谢谢各位意见和建议,我这电路是想用到单相电机调速度的,做完了用灯泡来试 或者有哪位有这样的调速电路请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