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滚筒洗衣机脱水不转问题求助

楼主(2018-01-15):
家里的海尔滚筒洗衣机,型号XQG70-1011,之前使用一直正常,突然有一天使用中报ERR2故障,查询是排水相关的,想到一直没人清理过排水口,就打开洗衣机右下角的那个口,把里面的脏东西清理了一下,清理出一堆硬币也拉链扣,然后就能用了。
但是,好景不长,现在又出现问题了,正常洗衣流程可以,但是到了脱水环节就不动了。单独选择脱水功能的话,排水阀是能工作的,但是滚筒就是不转,感觉电机也没有声音。
检查了水位传感器,应该没问题,门开关也有效。网上搜了一大堆,有说有的滚筒洗衣机电机是双线圈的,洗衣和脱水是两组绕线,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洗衣机是都拆了,能看的也看了,但是没找到问题根本原因。控制板上也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
洗衣环节正常,但是一到脱水就不工作。
对了,有的模式里好像不上水。
难道是控制板坏了?
有么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或者谁能指导一下如何排查此种问题?

楼主:
水位传感器我用嘴轻轻一吹发现常闭回路能断开,所以我想应该是好的。如果我使劲吹的话会报ERR8故障(水位过高报警)。

楼主:
如果是水位开关传感器故障,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和水位开关有关,南辕北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水位开关有关,南辕北辙

但是我检测水位开关传感器好像没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水位开关有关,南辕北辙

在网上买了一个水位传感器,装上后问题依旧存在,而且我测量两个传感器的三个引脚都是一样的
在有水压和无水压下通断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