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波磁棒简易判别法

楼主(2018-01-16):
有时候中短波棒混放在一起,一时半会就晕了,分不出来了,用错了可不行,这儿介绍一个简单易行而且实用的办法,以直径一厘米,长二十厘米的磁棒为例,先用铜线间隔九毫米左右绕九匝。然后套在磁棒测量线圈的电感量,如果是短波磁棒,测量出的电感量应该3.5UH左右,如果测量出来的电感量是6.5uh左右,那说明磁棒是中波磁棒,就算是长度短一些的磁棒,测量结果也差不多。这个比测量电阻法要好得多,我测量电阻法,怎么也测量不出来阻值来,也就无法比较,相对来说,感觉这个办法更简单可靠。手头有无数磁棒,试了都很灵,大家不妨试一下,现在上测量实验的图片,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当时我住在新街口,摊贩市场,红波,微波 , 常去。中山东路28号南京无线电商店只卖正品,只能看看 ...

你说的中山东路28号无线电商店,80年代初春节,我回宁,看到不少人买TDK磁带,6-7元一盘,那可是真货!我只买了一盘.看到货架上有SANYO4500,价格比我买的贵多了,心中窃喜!我是买的二手,人家从香港带回大陆的,对我们平民百姓来说,那是相当高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老大哥,兄弟不敢当。

你住N市的河西,我出生,读书都在同市的下关.新街口摊贩市场,夫子庙,山西路......常去的.向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波磁棒两端有颜色标志,应该是绿色, 短波磁棒一般不大于60mm,

学到了您的经验,谢谢!

网友A:
中波磁棒和短波磁棒颜色不同,中波磁棒黑色,短波磁棒黑灰色 ,有金属的光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磁棒和短波磁棒颜色不同,中波磁棒黑色,短波磁棒黑灰色 ,有金属的光泽。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中波磁棒和短波磁棒外观和质感上是有一些区别,但有时候并不明显的时候拿不起注意,这样通过实验判别更可靠放心一些,二者相互印证更放心。我手头的就是十分明显,看着有点拿捏不定,中波磁棒手摸比较粗糙,短波比较光滑,但光从颜色上有点拿不定,不是有十分的把握。

网友A:
短波磁棒两端有颜色标志,应该是绿色, 短波磁棒一般不大于60m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到了您的经验,谢谢!

你是老大哥,兄弟不敢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住N市的河西,我出生,读书都在同市的下关.新街口摊贩市场,夫子庙,山西路......常去的.向你学习.

是的,当时我住在新街口,摊贩市场,红波,微波 , 常去。中山东路28号南京无线电商店只卖正品,只能看看。

网友:
绕那么多圈干嘛,浪费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两种磁棒导磁率不一样,你的方法可以的

网友:
测量法你得有仪器啊

网友C:
短波磁棒天线实际是灰色的,所谓红色绿色棕色是刷的色,中波磁棒是黑色的锰锌铁氧体。无线电讲座三晶体管收音机里说过中波磁棒上绕短波线圈是可以用在短波上的,但是由于导磁率不同效果不好,另外过去的短波一般频率都低,还有一种方法是中波磁棒和短波磁棒粘在一起。不过这种方法中波会有影响。另外就真的用镍锌铁氧体短波天线做的短波收音机也不会像中波收音机一样可以不接拉杆天线收台,因为镍锌磁棒天线不能聚集电磁波。记的电视机高频头里还采用纯铜芯的线圈里选台,和磁棒不同,铜芯插的多电感会变小,据说是因为导体在交变线圈里的涡流能使电感变小。说这么多,我就是想说短波磁棒没什么用,如果想分辨一般是把磁棒天线表面刮磨后量电阻,在0.5厘米短波磁棒是1k欧中波磁棒是50k欧

楼主:
我也试过,测量来测量去,测量不出任何电阻。有了电感表,还是测量起来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波磁棒天线实际是灰色的,所谓红色绿色棕色是刷的色,中波磁棒是黑色的锰锌铁氧体。无线电讲座三晶体管收 ...

坛友高见,短波磁棒确实用途不大,很多机子短波直接用线圈而不用磁棒加线圈是有道理的,短波线圈匝数不多,绕磁棒上减不了几圈,提高不了多少q值,但由于磁棒受温度变化的影响,线圈电感量的稳定性却差了,可谓得不偿失,所以高级机几乎没有用的。

网友:
看来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