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 这个管子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8-01-16):
补充内容 (2018-1-16 17:03):
东芝 983 收录机

网友A:
硅 NPN 30V 0.8A 0.6W *K 【互换 兼容】 2SD467 2SC1209 2SC3377 2SC1383 2SC2001 2SC2067 2SD734 3DA14A 3DG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 NPN 30V 0.8A 0.6W *K 【互换 兼容】 2SD467 2SC1209 2SC3377 2SC1383 2SC2001 2SC2067 2SD734 3DA14A 3 ...

感谢  !!

我用1815 完美替代 故障修复 !!

可是 新的故障又来了 磁带是转了 但是音量非常小 继续晕......

隔行如隔山....太头疼了

一个三极管的问题 我搞了半宿 才搞清楚是它坏了 !

那么 声音小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一个卡声音洪亮啊 ...

网友B:
继续加油,让它完美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加油,让它完美复活!

  累死了 头昏脑涨

网友B:
我在搞机器,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搞机器,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共勉

希望 好经验多多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共勉

希望 好经验多多交流

好,我是搞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我是搞的发动机。

四缸16气门 咆哮赛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缸16气门 咆哮赛道

是单缸四气门的。 还好,有日本人的技术资料,如明灯指路,按图索骥,太有趣了。

楼主:
功放部分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

网友C:
可能波段开关接触不好,用高纯酒精滴入波段开关清洗(连续按动波段开关),再用皮球对缝隙吹出酒精,可用吹风加热助酒精挥发,或放置24小时后再通电试机。操作过程注意始终线路板在下、波段开关在上,避免酒精将线路板助焊剂松香溶淌入波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波段开关接触不好,用高纯酒精滴入波段开关清洗(连续按动波段开关),再用皮球对缝隙吹出酒精,可用吹 ...

首先 感谢关注并回复

波段开关的嫌疑已经排除

现在重点怀疑 磁头信号放大部分故障

怎奈 看不懂电路板.........

网友C:
把机子品牌型号发出来,若能有坛友提供电路图按图查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机子品牌型号发出来,若能有坛友提供电路图按图查就方便了

东芝983 收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