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2寸电视换内偏光膜

楼主(2018-01-16):
祝贺电影机电视机新版块建立!

老化的偏光膜

老化的偏光膜

拆除老化的内偏光膜

拆除老化的内偏光膜

清里干净屏幕

清里干净屏幕

换好后的屏幕

换好后的屏幕

机子装好,图像清晰

机子装好,图像清晰

网友:
真是厉害啊,这东西都能自己更换。换我肯定会把屏搞废了。

网友:
为什么要换?

网友:
贴膜的时候怎么贴,以前换过,搞费了,贴两次有气泡

网友:
贴膜要点技术。我弟弟现在可以压屏了(也就是换屏的模块)。十年没摆弄电视了,液晶电视不会修,只会修CRT大屁股电视。

网友(2018-02-16):
我想请问楼主电视机膜是怎么撕下来的,因我有很多报费屏自已拆开撕过发现膜很脆一弄就烂了碎了,不象你这样能整张地撕下来。显示器屏我换过很好撕。

网友:
一个是机器发热部分靠屏太近用时长了会烤坏内膜(联想一体机我收到很多台这种情况)。二是泡水或者受潮时间长也会引起内膜起泡

网友:
     技术是好技术,但是这个故障率低,换这个还比较费工时,小屏幕还好,大屏难度就大很多,收费又不好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