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1和2P2 低压工作哪个好点

楼主(2018-01-16):
请教下各位坛友,6J1和2P2在36V左右的直流下,做单管机哪个效果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咋就不去看看灯丝电压再提问题?虽然你不爱去查电子管手册。

这个我清楚,所以甲电的电池盒还安装,就是在考虑是6V 6J1还是1.5V 2P2

楼主:
主要是6J1点亮后有亮光,兼顾收听和欣赏,不晓得效果怎么样。有点纠结

网友:
2p2本来就是低压直流管,当然是2P2,6J1,36v时工作不好,还不如6N11好。

网友:
应该是2p2低压工作更好一点吧。

网友:
看你用什么电源,如果用电池,6J1不太好弄,6V电压和0.15A的灯丝,多少电池都不够用;如果用市电,还是6J1较好,因为市电可以较容易获得高电压,而且2P2的直热式灯丝和1.4V/2.8V电压,也比较麻烦。

网友:
6J1一般B+取80V 电压,比较好,

楼主:
2P2以前做了个短波的,效果是不错的,就是灯丝不亮

网友B:
用36V供电还是2P2比较好。如果是用变压器交流整流也可以试试36V倍压供2P2也比6J1好。如果用倍压整流可以试试6J1栅压≥0V可能会好于2P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6V供电还是2P2比较好。如果是用变压器交流整流也可以试试36V倍压供2P2也比6J1好。如果用倍压整流可以试 ...

好的,看来电池供电只有采用2P2了

网友B:
即便使用6J16.3V灯丝电流175mA用电池耗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便使用6J16.3V灯丝电流175mA用电池耗不起。

这个确是个问题,如果要用也只用18650锂电池

网友C:
干什么用,(耳放或收音),在把供电方案定下来,管子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是个问题,如果要用也只用18650锂电池

18650充满电达4.2V。用到低于3.6V就不能工作了。6.3V如何凑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什么用,(耳放或收音),在把供电方案定下来,管子就出来了。

有打算做直放式的收音机

网友D:
对于栅极再生检波器来说,因其特殊的工作状态,在使用2P2一类的功率管作为检波管时,其屏压应该按照标准屏压的三分之一设计,也就是说2P2再生检波器的工作电压达到20V即可满足一般要求,如果提高屏压使用则有可能造成屏流过大引起超过耗散,此时应该在帘栅极加入电阻限制屏流,也可以采用调节帘栅电压的方法控制再生,乙电达到45V的时候已经可以满意的工作。这种采用电池式的供电池式电子管屏极使用的多级串联高压电池组实际上其内阻是比较大的,如果不是手上汗很多或者有盐水摸起来毫无感觉。另外安全电压36V并未明确标明是直流安全电压,按照交流电计算,36V安全电压的峰值应该是50.2V,因此直流用到60V仍然可以认为是相当安全的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于栅极再生检波器来说,因其特殊的工作状态,在使用2P2一类的功率管作为检波管时,其屏压应该按照标准屏 ...

安全相关的还是别试了,第一个吃螃蟹的是勇敢,第一只被吃的螃蟹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栅极再生检波器来说,因其特殊的工作状态,在使用2P2一类的功率管作为检波管时,其屏压应该按照标准屏 ...

我考虑的是提高乙电电压,第一级2P2做调谐或是不调谐高放,然后送入1B2二极管检波,1B2五极管电压放大,最后2P2强放,OK?之前我做了个9014管的单管机,没有再生效果很好,可以收很多台,由于电子管的放大倍数低点,我想通过多一级放大达到效果。实际上直放式做好天线输入部分,选择性一样是可以满意的。而且不用去调整再说,全段也比较均衡,我个人准备一式。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级的2P2高放后的高频电压是否适合1B2电子二极管检波,只要这个问题能顺利解决,其它都不是问题,这个第一级高放对天线和高放设计非常的重要,一定要高增益

楼主:
如果是不调谐高放,第一级2P2高放屏极负载是用电感好还是电阻好,怎么设计,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虑的是提高乙电电压,第一级2P2做调谐或是不调谐高放,然后送入1B2二极管检波,1B2五极管电压放大 ...

这类简单收音机使用二极管检波是不明智,也是有损性能的,因为在超外差收音机中,因为一级或者两级中放已经有了足够的放大倍率,所以中频电压幅值比较高,采用二极管检波虽然有一定损耗,但是第一,在这种比较高的幅值下二极管导通近似直线性元件,可以看作是恒定的电阻,此时利用二极管的线性段减少音频的失真,同时在线圈下端取得AGC栅负压。简易收音机采用二极管检波,本来放大能力就十分有限,还用二极管做另外的损耗,得不偿失,而且二极管在微弱信号下的起始导通阶段实际上是非线性的,而采用栅极检波只要设计得当一样可以让导通特性工作与近似线性。此时二极管检波器和栅极检波器均工作在平方率状态。它们的失真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高频放大部分应该采用电压放大管,以产生较高的灵敏度和放大倍率,检波应该采用栅极再生检波器,也可以采用电压放大管,只有低频采用功率放大管,我说的这个方案,比起你的二极管检波,其灵敏度至少高几十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安全相关的还是别试了,第一个吃螃蟹的是勇敢,第一只被吃的螃蟹是......呵呵

这不需要实验,是有相关规定的,长期接触的安全电压是24V就是说相对潮湿的环境可以一直接触,接触安全电压是36V,安全电压是42V。这不分交流还是直流,而且直流电由于没有脉动,对人体的影响比交流电小得多,按照有效值计算,42V安全电压正好对应60V直流电,手上角质层没被破坏且干燥的话,双手捏60V是几乎没感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需要实验,是有相关规定的,长期接触的安全电压是24V就是说相对潮湿的环境可以一直接触,接触安全电 ...

对的,其实再高点的电压都没得太大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考虑的是提高乙电电压,第一级2P2做调谐或是不调谐高放,然后送入1B2二极管检波,1B2五极管电压放大 ...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给你写建议,高放管负载用电感,100P隔直电容耦合到1B2二极部分的屏极。后边怎么做你看着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给你写建议,高放管负载用电感,100P隔直电容耦合到1B2二极部分的屏极。后边怎么做你看 ...

又买了盒东芝5号碳性电池,36元40节包邮,这下电源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网友:
电子管都有最合适的工作电压,为什么非要用低电压呢?在低压下工作特性又不好,图个啥?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所以准备乙电提高到60伏,40节电池供电

楼主:
做好了一个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