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了一些中短波磁棒线圈,二极管场管都可以用

楼主(2018-01-16):
这二天制作了一些中短波线圈,调谐线圈和检波线圈还有天线线圈,这样二极管电路和场管电路都可以用。

网友A:
调谐线圈、检波线圈、天线线圈?一般磁棒线圈都是做天线啊,接收电台信号用的,调谐线圈、检波线圈咋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谐线圈、检波线圈、天线线圈?一般磁棒线圈都是做天线啊,接收电台信号用的,调谐线圈、检波线圈咋讲?

场管矿石机电路就要用到场管线圈或检波线圈,相当于调谐线圈的次级,相当于二极管电路中,调谐线圈抽头出,也可以独立制作一个次级线圈

网友(2019-03-05):
朋友
能转让一只高性能的中波磁棒线圈

网友(2019-09-22):
辛勤耕作的楼主,点赞!

网友:
        楼主真是下了大力气了,一次绕了这么多的线圈,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