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平岛”改的调频收音机

楼主(2018-01-16):
周末用“小平岛”壳子和部分配件改的调频收音机响了。装好微调试时收到的是电视伴音,大连一套非常清晰。用耳机线做天线,声音很大,耳机震耳,喇叭加天线收听有干扰,估计布线有问题,有时间再从新布一下线看看。经过调整天线线圈后调频全频段都很清晰,但机器离身体太近时干扰较大。看图,第一次做收音机太丑了,大家将就着看吧。

网友:
这是第一个用“小平岛”DIY的作品,真心的不错

网友:
楼主真是快手!都应用上了!赞一个!

楼主:
电路就是把TDA7088T和TDA2822说明书上的电路和起来,自己一点都没改。

网友A:
用TDA7088,看的眼熟,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DA7088,看的眼熟,电调?

是电调,机械的可能不好装壳,壳子太小了。

楼主:
第一次装这种东西没经验,估计板子上的导线弯太多了,对人体感应太敏感,有时间再改一下,真正用贴片焊机这还是头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调,机械的可能不好装壳,壳子太小了。

想知道用的变容管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用的变容管的型号?

BB910

网友:
不错,贴片零件焊的也不错。

网友B:
兄弟速度够快的,机都玩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速度够快的,机都玩工了

这机壳挺漂亮的,不利用一下有点可惜。电路也简单到烧友不屑的玩,一装就响。愿意的话还可以调调线圈收电视伴音听听,哈哈。

网友:
漂亮。收音效果好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做得很精美!要赞!

网友:
印刷电路板做得很漂亮,小平岛机壳看着很好就是厚度太薄了,传统元件装进去难。

网友:
做的不错,再完善下就更好了!

网友:
觉得si4836.4825.bk1198最适合做这个收音机了

网友C:
楼主出我两套套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出我两套套件吧

这个板子是第一次做,不是很理想,现在如将天线单独用一根20cm左右的导线引出而不是接在耳机线上则人体干扰很小,声音很不错。不知是布线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现在又画了个板子还没试。你要是想要就给个地址送你几套玩玩。另外板子最下面的一个0.1u电容和0欧姆电阻是留着调整用的节点,初步想将0.1u电容短路,0欧姆电阻用一个几十p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出我两套套件吧

还有就是我这电路输出用的是2822,这种电路感觉不太适用于耳机线兼做天线用,有时间把他改成两三级管输出看看。你如不需要板子其他件都是现成的,哈哈。

楼主:
这东西几套也不值个邮费的钱,只是一下吧元件凑齐了费点劲,好在壳子有了后其他件也就简单了,元件我手头还有点朋友要是想玩的话就送几套,我的件基本都是从这个板子上面拆的。

楼主:
辽宁大连

楼主:
在体育场附近,欢迎同好交流,哈哈

楼主:
那很方便的,都是在市内了,我买那机壳就是去商家哪儿取得,正好老人在那附近住

楼主:
没问题,电话发你消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末级试下这几种,这两种是实物测绘的。效果不错。

谢谢,今天把板子改成这电路看看。

网友E:
朋友,趁热请再做个两管机的pcb,供给坛友忆苦思甜解解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趁热请再做个两管机的pcb,供给坛友忆苦思甜解解馋

图画好了,晚上回家做板子看看,电路就是上面的第一图

楼主:
办公室待着没事就根据你提供的图纸改了一下,应当问题不大,,晚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趁热请再做个两管机的pcb,供给坛友忆苦思甜解解馋

理解错了。老兄是说两管收音机吧?这个还没想过,哈哈

网友:
是,两管的三管的再生机,中波就行,很多坛友想怀旧的啊

楼主:
这个小电容真漂亮,估计可以直接安装在这个盒子的线路版上,高度应当合适。

楼主:
周末把这东西装上试了一下,这回人体感应要小得多,两三极管输出用耳机听效果比2822好。但还有个问题,开始时机器好像过载似的叫声较大,试着用白钢镊子伸入震荡线圈内声音马上变得非常清晰,无奈后来在震荡线圈两端并联一个560欧姆的电阻基本解决问题,但还是比插镊子的效果要稍差一点,强台声音很清楚,对人体几乎没有反应,但弱台就差一点。还请网友指点。看图。

楼主:
去掉AFC是不是就要改变调台方式了?但感觉现在好像是线圈的Q值过高,不知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

改电位器手调试下了~

晚上试下看。我把2P29B耳放放在电子管技术区了, 有兴趣你就看看,哈哈。

楼主:
看了下PDF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88手册里手调应用在振荡线圈上并有1。2K电阻~

但自动应用时没并电阻不知何故~

昨天晚上用可调电容试了一下好像还是有点问题。一是用薄膜电容时手的干扰太大,调出台后手一离开台就跑了,需要稍微往前调一下再离开手,这时可以收到很清晰的信号,不知加上AFC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用空气可变收不到台,在线圈上并一个560欧姆电阻后勉强可以收到几个很弱的信号,不知为什么?二是可调电容能否在全程内有效工作也挺麻烦,手头的电容在半可变电容全部旋出时的容量为3.5P-22.7P,实测调频段所需的有效电容容量大约为14.5P-26P,经计算薄膜电容需串连42P电容后再并联11P电容。实际使用时应考虑半可变电容有一定的容量,所以串并联电容的容量还要从新计算。

楼主:
刻板前先用那个小板试验一下会省去不少麻烦,那个小版上缺件可按下图补上。这板子买了有十余年了第一次用上,现在办公室一直听电调的还不错
图中“Dnd”应是“Gnd”,原来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应严重可能是电容接线过长所致~

做时电容距4脚的接线越短越好因它是振荡回路的一部分~

有道理,有时间再试试

网友:
改得真不错..学习下 也搞个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俩电感咋绕?

电感用0.1-0.18的线在5*7的工子型磁芯上绕50-80圈即可,电感量可在70-160nHz左右。

楼主:
L1用0.49线在2.8mm钻头柄上饶4.5圈,L2用0.49线在3.2钻头柄上饶6.5圈。试了几次基本都是一开机就可以收到清晰地电视伴音,调大L1间距就可以覆盖调频波段了。

楼主:
把最后的印板图发出来便于有兴趣的网友制作时会省点事,现在的效果还不错。用“Sprint Layout 6.0 ”打开,K1面和K2面打印到同一面即可。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多做点印版?给大家分点分(给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多做点印版?给大家分点分(给钱的)

真抱歉,这东西自己做着玩玩还可以,做多了还真有点挺麻烦,其实前楼里的文件打印后用热转印或感光自己做两张板子玩玩还是挺有趣的。

网友:
把壳内贴满铝箔纸消除人体干扰。

网友:
做这个才是本论坛的真谛,值得回味。

网友G:
楼主PCB用什么腐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PCB用什么腐蚀的?

我是使用三氯化铁腐蚀的,家里是地热,用塑料盆放在地面上半个小时基本搞定,用过无色腐蚀液,那东西太容易失效,觉得并不方便。

网友H:
引用 楼主:
把最后的印板图发出来便于有兴趣的网友制作时会省点事,现在的效果还不错。用“Sprint Layout 6.0 ”打开, ...

楼主发的印板文件包下载后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发的印板文件包下载后打不开!

又试了一下能打开的,解压后一定要用Sprint Layout 6.0 才能打来啊,这个软件网上大把,还是免费的,很好用

网友H:
怪我没有讲清楚。
是下载后解压时出错,无法还原成Sprint Layout 6.0可打开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怪我没有讲清楚。
是下载后解压时出错,无法还原成Sprint Layout 6.0可打开的文件。

可以解压啊,我刚才又下载试了一下没问题的。你再下载一下试试,如还不行你把信箱给我,我传一份未压缩的

网友H:
看完你的回复,我又下载了一次,还是不能解压!
请发我邮箱一份吧:xhnlb8315159@163.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完你的回复,我又下载了一次,还是不能解压!
请发我邮箱一份吧:
谢谢!

发了,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好的,收到,用 Sprint-Layout 6.0 汉化版 成功打开。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使用三氯化铁腐蚀的,家里是地热,用塑料盆放在地面上半个小时基本搞定,用过无色腐蚀液,那东西太容 ...

最近我用蓝色环保的,但是碳粉总是大面积脱落,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我用蓝色环保的,但是碳粉总是大面积脱落,不知何故

我用的是感光莫,热转印我也一直掌握不好

网友(2018-03-12):
这种芯片就是容易跑台 ,人体感应或者别的干扰都会漂,改成电位器调台的就稳定多了

网友(2024-12-15):
好贴不能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