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仪表上的大线圈不知做矿石收音机可以吗。

楼主(2018-01-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线细了一些,做矿石机没有多少用途

网友:
估计骨架能用

网友:
如果是漆包线,数量足夠多,可以截成5m左右一根股数多一点编在一起当多股线用来绕磁棒线圈也很好。

网友:
线绕电阻吧!

网友:
这是线绕电阻,上面的线不是普通漆包线而是漆包康铜线,电阻比普通漆包线大得多,是制线绕电的线绕电阻的好东西但不能绕线圈。万能表内的分流电阻就是用它绕的。

网友:
这个是线绕电阻,用的是康铜线,不是普通的漆包线。不可以直接用它做矿机线圈。

网友A:
沙滩坛友,矿机线圈应用纯铜漆包线绕制最好用多股线,为的是尽量得到高的Q值,康铜线不宜绕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滩坛友,矿机线圈应用纯铜漆包线绕制最好用多股线,为的是尽量得到高的Q值,康铜线不宜绕线圈。

说的正确!

网友:
线的直流电阻阻值太大了,所以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