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HP8656B故障!频率不对问题

楼主(2018-01-16):
最近贪便宜,买了个HP8656b信号发生器,开机不通电,检查供电,
保险丝烧了,手头没有这种型号的保险丝,只有小一号的保险丝,只能这样凑合一下
更换了一个炸的电容,
一个-15V的稳压模块输出电压不对,
咨询别人,通过分析电路用7915可以替代,于是马云家买了3个更换。
现在开机正常,自检通过
又发现按键不管用,个别按键可以用,大部分不管用,应该是键盘问题,拆键盘发现是硬按键
而且是塑料直接热封到主板上的,拆下后就无法再次使用,只能用酒精擦拭
用吹风机吹干后,多按几次,故障基本解决。
这个机器是由几个频率混频后产生不同频率的   但是用频谱检测后发现, 目前没有发现一个频率是和显示一样的   在个别频点有幅度正常的信号   且幅度受控制   但是频率不受控制,个别频率信号幅度正常   说明输出衰减器正常,信号放大电路正常.
怀疑一个或者几个频率合成器有异常,现在求维修思路,只要是手册写的太复杂了,求维修过的高手,提供几个方向,这样维修应该快多了。

楼主:
都来看看,不管对不对,都给个思路。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大家都交流一下

楼主:
都来看看,都来交流一下

楼主:
交流一下经验。都来看看啊

楼主:
顶一下,都来看看。

楼主:
人来,怎么没人啊?都来看看啊

楼主:
别人帮忙修好,封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帮忙修好,封贴

可以分享一下故障原因,发扬奉献精神嘛

楼主:
别人帮忙检测的是A5的压控振荡器电压异常。频率合成部分一个运放坏了。我就知道这些,别人帮忙修的。其他的电路问题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