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先锋J75功放三极管型号

楼主(2018-01-16):
手里收了一台先锋J75组合机!到手快寄把LD光头摔烂!换光头过程不慎烧掉功放!检查发现除了两队大功率管挂掉!还有个三极管也烧了!网上下载了图纸发现线路板上的标注的Q7503和Q7504在图纸上没有这个管子!贴片三极管没有图纸根本不知道什么型号管子!有哪位大神知道请告知,不甚感激!付功放部分图纸

PIONEER CL-J35-55-75-01.zip

网友:
超高速二极管(双),1SS181是共阳极,1SS184是共阴极

网友A:
图纸上没有Q7503 Q7504啊,另我有维修手册也没看到元件表中有,如是D7503 D7504那就是楼上所说的1SS18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没有Q7503 Q7504啊,另我有维修手册也没看到元件表中有,如是D7503 D7504那就是楼上所说的1SS184!

图纸上是D7503和D7504,是二极管,楼主把D看成了“Q”,把双二极管当成了三极管

网友:
修这个机器的功放千万注意要把给它供电的主板上的残余电量放掉,不然即使关电了不小心把功放电路碰到铁壳会烧掉功放。我就吃过这个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是D7503和D7504,是二极管,楼主把D看成了“Q”,把双二极管当成了三极管

标注去恨明显是三极管!实物图在这!有点头大了!还有先锋720功放这个差不多!只不过这个75是SOT89封装!720机器是是220封装的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注去恨明显是三极管!实物图在这!有点头大了!还有先锋720功放这个差不多!只不过这个75是SOT89封装 ...

请问你1楼首贴发的图纸上有你想问的元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1楼首贴发的图纸上有你想问的元件吗?

那个原件板子应该有!这个零件不是1楼说的那个

网友:
贴片上面的丝印看一下,标的是什么。应该可以查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注去恨明显是三极管!实物图在这!有点头大了!还有先锋720功放这个差不多!只不过这个75是SOT89封装 ...

720功放220封装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印版上焊盘预留的位置是支持两种管脚的同一型号,封装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0功放220封装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印版上焊盘预留的位置是支持两种管脚的同一型号,封装不同

A1837  C4793

网友B:
用这两个管子替换就行啊,驱动放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两个管子替换就行啊,驱动放大管

就是搞不明白维修手册线路图根本找不到这个管子!但是那个维修手册上的印刷线路板却又有这个管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搞不明白维修手册线路图根本找不到这个管子!但是那个维修手册上的印刷线路板却又有这个管子

估计是2SA1013和2SC2383    sot-89封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搞不明白维修手册线路图根本找不到这个管子!但是那个维修手册上的印刷线路板却又有这个管子

维修手册是厂家给售后服务提供参考的,售后的人有几个真正懂电路的,我见过好几种维修手册连板子上关键部分的电压值都不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2SA1013和2SC2383    sot-89封装

不是这个管子!2SA1013和2SC2383是TO-92直插的!查了好多!是不是贴片三极管对管 ny my?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管子!2SA1013和2SC2383是TO-92直插的!查了好多!是不是贴片三极管对管 ny my?

楼主:
这个应该可以代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手册是厂家给售后服务提供参考的,售后的人有几个真正懂电路的,我见过好几种维修手册连板子上关键部 ...

终于搞明白了!这个Q7503和Q7504其实就是Q7505和Q7515,日本机器很多版本!图纸公用!通过仔细观察线路走向再看看这个印刷线路板图也有反写Q7505和Q7515,才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这个Q7503和Q7504其实就是Q7505和Q7515,日本机器很多版本!图纸公用!通过仔细观察线路走 ...

网友:
我的也是烧了一个声道,换了一个功放管还不行,开机嗡嗡响,后来换了一个贴片三极管,忘了是哪一个了,好像是用8550还是8050代换的,换了之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