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思路

楼主(2018-01-16):
狮龙台式CD机,210头。
开机通电放碟,很顺利。
开始读盘时光头物镜上下不停跳动,发出哒哒声,碟片旋转不停。
当初怀疑晶振16.9344,更换后故障依旧。
求坛里老师指点。

楼主:
光头换到其他的机子里正常工作

网友A:
是不是供电不足,检查滤波电容、稳压电路看看,很多疑难故障都是供电问题。

网友B:
光头老化,微调电位器或换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头老化,微调电位器或换新头

换了几个都一样,在别的机上光头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供电不足,检查滤波电容、稳压电路看看,很多疑难故障都是供电问题。

您的建议觉得有道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