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制迷你万用表

楼主(2018-01-16):
           自制迷你万用表
目前很多电子爱好者都使用了数字万用表,且价格也不是很贵,自制万用表的人已经是不多了。而我对指针万用表,还是情有独钟,寄托着我童年时代的电子梦,那时候拥有一款万用表,就是最大的梦想。当时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价,只能是自己想办法制作。这次矿机大赛,又勾引起童年时代的梦,虽然已经不再缺少各类电子仪器,也许制作万用表费工费力,但我还是喜欢享受整个制作过程的乐趣。好了,闲话少叙,切入正题,开始我的迷你万用表的制作。
所谓迷你万用表,顾名思义体积要小巧,便于使用和携带,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使用功能。我利用了手头一只45毫米x45毫米的500微安表头制作。(当然灵敏度高些更好)制成后的迷你万用表,体积仅为:80毫米x45毫米,厚30毫米。比一盒烟的体积还要小。可以基本满足矿石收音机制作的需要。
考虑迷你万用表体积很小,无法采用转换开关转换量程,采用了插口式换挡位。所有电阻直接焊在插座上,欧姆挡使用一节1.5V任何型号的纽扣电池。设计电路时,采用闭合环路分流器,省掉转换开关。
电表量程:
直流电流:10MA  50MA  250MA
直流电压:2.5V  10V  250V
交流电压:50V~  250V~  500V~
由于插口形式的限制,电阻挡就只有RX100(中心值12欧)
所需材料:表头一只  内径2毫米香蕉插座 11只  小型电位器一只(300欧) 三合板若干(制作表盒),计算后的电阻若干
开始制作:
1首先设计电路:见图纸
2根据表头大小,制作面板和表盒
3、固定好插座,开始焊接
4、面板档位用计算机打印好,表面覆盖一层透明塑料板。
5焊好后,比对标准万用表校队就可以使用了。
一般只要电阻准确,基本不需太多校准就可以使用。

网友A:
三合板外壳绝缘太差,从安全角度建议取消250V及以上高压档,且外露插口也不安全。或者改用塑料外壳。

楼主:
[参赛]自制迷你万用表

[参赛]自制迷你万用表
[参赛]自制迷你万用表
目前很多电子爱好者都使用了数字万用表,且价格也不是很贵,自制万用表的人已经是不多了。而我对指针万用表,还是情有独钟,寄托着我童年时代的电子梦,那时候拥有一款万用表,就是最大的梦想。当时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价,只能是自己想办法制作。这次矿机大赛,又勾引起童年时代的梦,虽然已经不再缺少各类电子仪器,也许制作万用表费工费力,但我还是喜欢享受整个制作过程的乐趣。好了,闲话少叙,切入正题,开始我的迷你万用表的制作。
所谓迷你万用表,顾名思义体积要小巧,便于使用和携带,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使用功能。我利用了手头一只45毫米x45毫米的500微安表头制作。(当然灵敏度高些更好)制成后的迷你万用表,体积仅为:80毫米x45毫米,厚30毫米。比一盒烟的体积还要小。可以基本满足矿石收音机制作的需要。
考虑迷你万用表体积很小,无法采用转换开关转换量程,采用了插口式换挡位。所有电阻直接焊在插座上,欧姆挡使用一节1.5V任何型号的纽扣电池。设计电路时,采用闭合环路分流器,省掉转换开关。
电表量程:
直流电流:10MA  50MA  250MA
直流电压:2.5V  10V  250V
交流电压:50V~  250V~  500V~
由于插口形式的限制,电阻挡就只有RX100(中心值12欧)
所需材料:表头一只  内径2毫米香蕉插座 11只  小型电位器一只(300欧) 三合板若干(制作表盒),计算后的电阻若干
1首先设计电路:见图纸
2根据表头大小,制作面板和表盒
3、固定好插座,开始焊接
4、面板档位用计算机打印好,表面覆盖一层透明塑料板。
5焊好后,比对标准万用表校队就可以使用了。
一般只要电阻准确,基本不需太多校准就可以使用。

网友:
不用转换开关这个想法好

网友B:
见得第一个不用转换开关的,为思路赞一个,再为动手折腾赞一个

网友:
做的真是漂亮,就是电阻只有一个档

网友:
恭喜制作成功,不错的微型表,小巧实用。看着简单,实际上花了功夫。感谢分享

网友:
插座结实耐用,喜欢指针表,赞赞一个

网友:
够精致,我的表因太小而只能用转换开关

网友C:
作者自己动手,由于条件限制,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往前推几十年,是值得羡慕的实用表。

网友:
用电木板做外壳更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得第一个不用转换开关的,为思路赞一个,再为动手折腾赞一个

一些很古老的万用表有不带开关的。比如MF3型,军用262型,444型、442型,还有开关和转换插口兼有的MF4-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合板外壳绝缘太差,从安全角度建议取消250V及以上高压档,且外露插口也不安全。或者改用塑料外壳。

同意你的关点,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赛]自制迷你万用表
[参赛]自制迷你万用表
目前很多电子爱好者都使用了数字万用表,且价格也不是很贵, ...

老兄能否提供清晰的表盘刻度图片,我也有个500UA表头想仿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者自己动手,由于条件限制,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往前推几十年,是值得羡慕的实用表。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几十年前如果有这样一块表,可以干很多事情。

网友:
我还以为是2078元(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赛]自制迷你万用表
[参赛]自制迷你万用表
目前很多电子爱好者都使用了数字万用表,且价格也不是很贵, ...

刻度盘是怎么整出来的

楼主:
刻度盘从介绍万用表书籍上复印下来,在复印机上按照比例缩小,粘在原来的表盘上即可。

楼主(2018-02-22):
“自制迷你万用表”已确认。

网友:
做工很漂亮。。。。插座有点多

网友:
不知道这种表怎么能做量程保护?

网友(2018-04-22):
“而我对指针万用表,还是情有独钟,寄托着我童年时代的电子梦,那时候拥有一款万用表,就是最大的梦想。当时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价,只能是自己想办法制作”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不过俺不会做,只能看人家用。

网友:
赞一个,有空我也学着仿一个

网友:
现在小型万能表真的是白菜价了,但动手制作,实践中享受过程,既满足又怀旧。

楼主:
感受过程的快乐。

网友(2018-07-18):
虽然指针式万用表价格不高,但怎么也赶不上自己制作的有成就感

网友(2018-08-28):
高手中的高手,赞~~~

网友:
看了楼主的北大荒回忆录,顶下,楼主好手艺!

网友:
这么多座!还可改进。

网友:
恭喜制作成功,不错的微型表,小巧实用。

网友(2018-10-29):
楼主的设计简洁明了,线路图画的规整明白。如果再增加一个电阻档就更实用了。

网友(2019-01-03):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很是精致的呢
这都快一年过了,第九届DIY大赛第一条贴就是你的
看来诚经典了

网友:
电阻准确,表盘刻度清晰

网友(2019-02-11):
接口有点多

网友(2019-09-10):
这是高手

网友:
国庆节放假也想搞点东西,就是找不到创意

网友(2022-12-05):
我的一块MF47总是接触不好
也想找个表头,跟楼主做块表,这样用起来也心中有数。
请教楼主,如果欧姆档再增加一个X10和X1K的档,应该怎么接线,用多大的电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