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诸位大师帮我找出电路板上磁头信号放大的原件

楼主(2018-01-16):
求 诸位大师帮我找出电路板上磁头信号放大的原件

先谢谢各位了

现在机器声音小 机芯 波段开关无故障

网友A:
顺着磁头信号线找一般就能找得到,不外乎那几个单列直插集成电路,再一个就是录放转换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B:
要确认磁头清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确认磁头清理干净

磁头没有任何问题 已经放在A卡试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磁头信号线找一般就能找得到,不外乎那几个单列直插集成电路,再一个就是录放转换开关接触不好。

感谢回复

转换开关没有问题 就是音频放大有故障 ...

网友:
按2楼说的:顺着磁头信号线往后查

网友:
当年磁头放大一般用BA328 或 LA3160 好像是八脚  单列的  两者可互换

网友C:
这种早期的线路板,印刷走线和印刷电阻是个极大的隐患!印刷电阻和电路图上的标值相差40%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早期的线路板,印刷走线和印刷电阻是个极大的隐患!印刷电阻和电路图上的标值相差40%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