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502P-00电源求助

楼主(2018-01-16):
DELL  A502P-00电源模块开机报警不工作,无12V输出 ,拆开检查发现12V主输出短路,拆开查看一6脚贴片芯片印字为B8 t裂开处于短路状态,请教各位指点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或者应用电路图,多谢

网友A:
实在修不好换一个普通的电脑电源,素质较好的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修不好换一个普通的电脑电源,素质较好的应该可以。

你好,多谢,这个电源本来是拿来当12V电源使用的,坏了也没事想摆弄一下,
这样搞下来也没有修的必要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