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适配电源] 这个电路这样设计对吗?

楼主(2018-01-16):
看过几次直流电路,感觉都降压再整流。

这个却反着,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是标准的恒流型LED灯条驱动电源,LED驱动电路是恒流

楼主:
谢谢。
先降压再整流,先整流再降压有区别没?

网友:
先整流与后整流最后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选用的元件与工作原理不太一样,用芯片控制的,那芯片用的是直流电,那肯定要先整流才可以,如果是用阻容降压,那肯定得后整流,直流电阻容降压不了。

楼主:
谢谢,
看图上是用了个芯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先降压再整流,先整流再降压有区别没?

你说的那种串联电阻和电容降压的电路,是LED电源最垃圾的电路,不能做到电流恒定,也不能做到恒压,容易击穿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种串联电阻和电容降压的电路,是LED电源最垃圾的电路,不能做到电流恒定,也不能做到恒压,容易 ...

谢谢
现在这个U1好像损坏了,后面没有没电压。
换这个芯片有没有价值?

楼主:
谢谢,芯片坏,看来就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芯片坏,看来就报废了

照片拍了也太不清晰了,芯片坏了不一定要报废,要看芯片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拍了也太不清晰了,芯片坏了不一定要报废,要看芯片的型号。

拍了个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