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和JSQ20-10B燃气热水器15分钟后突熄火,再开2分钟后又熄,再开2分钟又熄,如何修

楼主(2018-01-16):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万和JSQ20-10B强排燃气热水器15分钟后突然熄火,再开2分钟后又熄火,再开2分钟又熄火,如何修?

我在网上搜“燃气热水器突然熄火”,发现这种故障的原因很多,85℃限温器坏了(正常情况时,85℃限温器2个引脚应是通的,如果这2个引脚是断的,则是85℃限温器坏了);电磁阀坏了;水压微动开关坏了;风压开关老化,内部有灰尘或误动作,误以为风把火吹熄了,发出错误信号给脉冲点火器,导致脉冲点火器关闭; 感应针老化,氧化,导致感应针的热量没有传递给脉冲点火器,导致脉冲点火器关闭;又或者是 脉冲点火器 坏了。

这么多种的故障可能,我应如何分辨呢?  有没有什么检查方法可以减少故障的范围呢?    如何排除不是风压开关坏了呢?  如何判定又是脉冲点火器坏了呢?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要是燃气热水器是根本无法点火,还好修点, 因为此时测量电压可能都为0,我遇到的这种故障属于软故障,时好时坏;

   我觉得燃气热水器15分钟后突然熄火, 说明燃气热水器的点火系统,水气联动阀部分基本正常(毕竟是正常工作了15分钟),为什么15分钟后突然熄火,再开2分钟后又熄火,再开2分钟又熄火,我搞不懂了,我洗个澡,把我搞个冻死;一下开火,一下熄火,洗的也不痛快。

在论坛看到一个贴子“ 拆个燃气热水器风压开关弄清楚动作原理”   这个老师说, 最近家里使用3年的燃气热水器在使用时老是自动停机很是烦人啊,刚买来时偶尔有过几次停机,本来都要找售后,过了几天又好了(通过这次拆解感觉风压开关动作压力调节的有点灵敏了)3年中偶尔有停机,最近停机频繁,   拆开烟筒没有什么堵塞,外部风压不大(没有什么风)风机没有坏,使用螺丝刀柄敲了几下风压开关又能开机,说明有问题,拔下两根检测线短接后正常开机,确定风压开关有问题。网上买了一个风压开关换上正常工作了。

这台万和强排燃气热水器JSQ20-10B  ,我以前修过一次,当时的故障现象是:关水后过15分钟,风机仍转,当时拔掉电源插头。过1小时后再想洗澡,发现打不着火,电机也没有转,怀疑水压薄膜或水压微动开关坏了,我查看水压开关已弹起,我短接水压开关的2个触点,仍无反应。我想热水器的风机为什么不转呢?
            我用起子将水压微动开关向右拔开,
再用万用表检查风机供电的220V接插件,发现没有220V,说明脉冲点火器并没有输出220V电压给风机。

我当时 也在论坛发贴向各位老师求助,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85108-1-1.html 得到不少老师的耐心指点!
后来,我在淘宝买了,万和DKG3点火器,水压微动开关,后问题解决! 淘宝商品介绍中说,万和DKG2点火器与DKG5、DKG3点火器通用,只是DKG3点火器在风压开关和温控器线的接头线形状有点不同,

淘宝商品介绍中说,万和DKG3点火器无定时与有定时的区别,无定时控制器是没有设定时间多久自动停止点火的。
                                                                                                  有定时控制器是有设定时间30分钟后自动停止点火的。

网友:
万和燃气热水器,质量最差,同样的12L的比海尔的重量轻好多,总是莫名其妙的出问题!

网友:
每个点慢慢排除就行了。那些点是分开正常的就试着分开看看能不能正常,那些点是合上正常的就合上试试看能不能正常。每个人都理这些都是每个点一一排除的。

网友:
进出水压力不够大。价格增压泵试试。。。

网友:
把风压开关上的信号线拆下来直接短接上试机,不就行了

网友:
我的万和也有问题,大部分时间打不着火,提示E9

网友:
检查水气联动,这个有信号才会风机启动,好的机器会先确认风压开关是否打开,如果已经打开,它会判为有故障,有需要可以微信133三7833271我,免费解答,远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