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500-3型万用表维修求教

楼主(2018-01-17):
手头有3位半的数字表一块,4位半台表一块,但是对指针表的情节在,因此前段时间一时手痒,收了一块大学出来的96年的500-3型万用表。
南通精益仪表厂出的,内磁表头,包装完好。
到手用1.5V干电池试过直流电压,也测量过电阻档,都没问题。

然而最近想用2500V来试绝缘计时,悲催了,2500V没有反应,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
同时500V交流测量市电,也没有半点反应,移动万用表时,会听到里面有零件的声音。
得,拆吧。

拆开之后发现一个动片,多番检查,发现应该是图中波段开关第三层的动片导致的,这种波段开关是塑料的,天长日久老化,导致塑料卡扣脱落。想要修复,拆开波动开关如下图,发现其实第三层拆不开。

这种波段开关第2层和常见的波段开关不同,是分为上下两层动片的,下层动片和转轴连在一起。

另外,拆开之后,测量表头,内阻2.86K,满偏灵敏度38uA。

请教老师:
1.这种波段开关是否可以用别的3刀12段开关代用?

2.请问该表头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楼主:
奇怪,图片似乎没发上来。

楼主:
用附件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试试看补图

补图试试看。

波段开关

波段开关

提示“抱歉,您的请求来路不正确或表单验证串不符,无法提交”

楼主:
动片丢了

动片丢了

图中为脱落的动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为脱落的动片。

普通.500型表开关这表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500型表开关这表能用不?

估计能用:)

网友A:
我有一副开关可以送给你.  电流电阻分档的固定轴套少为有点活动用钳子夹住转能感觉到. 看图上你很有动手能力自己处理一下.   还有一个轴头上没有固定波盘的罗丝孔.  你的波盘如果是直插的可以用. 全瓷的刀片很好老表上坼下的.  我甘肃 金昌的.  你问下那家快速邮费到付 我给你邮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副开关可以送给你.  电流电阻分档的固定轴套少为有点活动用钳子夹住转能感觉到. 看图上你很有动手 ...

直插波盘我有很旧

楼主:
首先谢谢您,我在本坛90块收了3块坏的500型万用表准备拆一个来搞。
如果需要我再给您发消息。

网友:
90块可以买个新表了. 我是宁买新不修旧.  精度!

楼主:
是的,这个表精度非常一般才是。
说白了就是个情怀,帖子里面也说了,3位半的数字表和4位半的台表我都有,实在是情怀使然。。。。。
哎~~
不过新买的几块表倒是86年以前的,希望表头可以用,那样的话,这块表或许没必要修了?

网友(2018-03-30):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表精度非常一般才是。
说白了就是个情怀,帖子里面也说了,3位半的数字表和4位半的台表我都有, ...

修好了没有?

楼主:
一直没空搞。。。。

网友(2018-10-28):
这是那年出得表啊?还能测三极管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