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旗803晶体管收音机的电路图和印版图,谢谢

楼主(2018-01-17):
求:红旗803晶体管收音机的电路图和印版图,谢谢

网友A:
30年前有过一台别人不要的红旗803,当时是坏的,修好后听了几年,后工作调动,给了传达室老汉了。

给楼主一份红旗803及804的资料,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看看是这个吗?

网友:
印版图不太清楚

网友:
电路好象和春雷803完全一样的嘛。

网友:
20号聚会时我把图纸带给你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

网友B(2022-01-08):
引用 网友A:
30年前有过一台别人不要的红旗803,当时是坏的,修好后听了几年,后工作调动,给了传达室老汉了。

给楼 ...

非常好的资料,很好的参考资料。1-4页完整。其他几页还有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的资料,很好的参考资料。1-4页完整。其他几页还有吗?谢谢!

这就是红旗803我有的全部资料,其他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红旗803我有的全部资料,其他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

好的,非常感谢。就此资料好好学习参考。
另外,电路板有2处不明白:
1)图1为何设计成开路,而在焊接时连焊。
2)图2此处锯齿形作用是什么,为何804就没有这样的设计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就此资料好好学习参考。
另外,电路板有2处不明白:
1)图1为何设计成开路,而在焊接 ...

管子的集电极开口是为了测集电极电流,测好后再连接起来,那时的印制板很多都这样做;那个锯子口上面印着C15、C25,估计是代替中和电容用,后来804是在印版焊接处焊了2.2P的中和电容、没有这种锯子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管子的集电极开口是为了测集电极电流,测好后再连接起来,那时的印制板很多都这样做;那个锯子口上面印 ...

谢谢。学习了。电路板做中和电容稳定性差吧。升级后就用上电容了。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设计和生产的实际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学习了。电路板做中和电容稳定性差吧。升级后就用上电容了。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设计和生产的实际情况 ...

这确实反映了当时情况,那时能少用一个元件也是好的;这种小容量中和电容还有用漆包线制作的,用较细的绕在较粗的漆包线上,这些在老收音机上能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确实反映了当时情况,那时能少用一个元件也是好的;这种小容量中和电容还有用漆包线制作的,用较细的 ...

是的,已看到。元件贵,人工多。但是电容还是应该谨慎应用。飞线这么多,造成更多的寄生电容多而且不稳定。
更多的反映了生产的情景。电路板设计简单了些。一个开始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已看到。元件贵,人工多。但是电容还是应该谨慎应用。飞线这么多,造成更多的寄生电容多而且不稳定 ...

我有台红旗803,打理用酒精擦洗完发现收台有呼啸声,中波每个台都有。或许酒精清洗掉所有松香包括飞线上的,会降低寄生电容吧。于是又用酒精泡一点松香刷了一遍,好了。是这个原因吧?打理也不能破坏原来设计和生产因素,否则造成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子的集电极开口是为了测集电极电流,测好后再连接起来,那时的印制板很多都这样做;那个锯子口上面印 ...

还有,在电路板上,除了中放,其他6个三极管每个集电极紧挨着有个小圆点铜箔。这又是什么作用呢?做测试用的?跟任何都不连着。谢谢!
要是有组装资料就更好了。哈哈